芯片代换

楼主(2014-12-28):
芯片上   只有11  fl  是什么芯片谁知道

网友:
是11还是LL II什么的 你要看清楚 或者说它是做什么用的 板号是什么 什么机型 你说的11 FL我是没查到

网友:
如果是主板上的,看看能不能找到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直接拍好,找卖芯片的。他们认识。

网友(2015-11-18):
最好有图才知道什么芯片和代换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