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解释

楼主(2014-12-28):
VID

电压识别

Voltage Identification

SS

软启动

  (soft Start

两个单词的缩写)

FB

反馈

  (feedback

单词的缩写)

COMP

补偿

(Compensatory

单词的缩写)

VSEN

电压侦测

  voltage senser

ISP

电流侦测

p

正端

isn n

负端

对应

IRMP

没查到

Ramp

amplitude   PWM

ramp

amplitude

set

by

external

resistor. Ramp

amplitude

脉宽调制用的

用这个

电阻

调节振幅斜率

DVD

没查到

   uvlo

欠压锁定脚

低于某值就保护

IMAX

最大电流

  (

不知道对不对)对

Over current prot

ec

tion

amplitude set.

过流保护幅度设置

PWM

脉宽调制

Pulse-Width Modulation

ISN

没查到

CAS#

:列选信号

RAS#

:行选信号

WE#

:允许信号(

高电平

允许读,低电平允许写)

CS#

:片选信号

SCL

:串行时钟,

SDA

:串行数据,由南桥提供

3.3V

电压

FRAME#

:帧周期信号

TRDY#

:从设备准备好

IRDY#

:主设备准备好

DEVSEL#

:设备选择信号

C/BE#(0)

C/BE#(1)

C/BE(2)

C/BE(3)

,是命令

/

字节允许信号

OVP

是过压保护,

OCP

是过流保护

INV-PWM

是高压板驱动控制信号

CLK

:时钟

                           INPUT

CPU

:初始

             RESET

:复位

ADS

:地址状态

                        BEO#-7#

:字节使

               AP

:地址偶校验

AP

:地址偶校验

                       DP0-7

:数据偶校

              INIR

:可屏蔽中断请求

DBSY

:数据忙

                        SCYC

:裂开周期输

             HIT#

:命中指

NMI

:非屏蔽中断请求

                  INV

:无效输

                   IERR

:内部检验

BREQ

:内部总线占用请求

               BUSCHK

:总线检查输

         A20M#

:地址位

PWT

:页面高速缓存

内存

通写

            PCD

:页面高速缓存禁

          EWBE#

:外部写缓冲器输

APCHK#

:地址校验检测状态

             FLUSH#

:高速缓存清

           AHOLD

:地址占用请

M/IO#

:内存

/IO

指示

                    LOCK

:总线封

                 SMIACT#

:系统管理中断请求

SMT#

:系统管理中断

                   FERR#

:浮点数值出

             BOFF#

:总线屏

IGNNE#

:忽略数值出错

                 HLDA

:总线占用响

             HOLD

:总线占用请

NMI

:非屏蔽中断请

EADS#

:有效外部地址

                  INIR

:可屏蔽中断请

             KEN#

:高速缓存使

PCHK#

:奇偶校验错使能

                SDONE

:监听完成信

           SERR

:系统错误报

PAK64

:奇偶双字节校验

                DEVSEL

:设备选

               STOP

:停止数据传送

TP_CLK        TOUCH PAD CLOCK

触摸板时钟信号

TP_DATA        TOUCH PAD DATA

触摸板数据信号

3S/4S#

这个不知道

65W/90W#

适配器功率识别信号

SBPWR_EN

这个不知道是哪个电压开启信号

TV_THERM#

过温信号

EC_

SPI

DI/FWR#        BIOS

数据输入信号

EC_SPIDO/FRD#        BIOS

数据输出信号

EC_SPICLK        BIOS

时钟同步信号

EC_SPICS#        BIOS

片选信号

FSTCHG                FAST CHARGE

快速充电?不确定

BATT_GRN_LED#

电池绿色信号灯

BATT_AMB_LED

电池黄

SE

闪烁灯

CAPS_LED

大小写信号灯

PWR_LED

电源指示灯

SYSON

主电压开启信号

VR_ON                CPU

核心供电开启信号

ACIN

电源电压检测信号

EC_RSMRST        EC

复信信号

EC_LID_OUT#

待机信号

EC_PWROK        PG

信号

一般发给南桥

BKOFF#

背光开启信号

WL_OFF#

无线开启信号

(RF_OFF#)

MEDIA_LED

音乐播放器快捷键

SATA_LED#        SATA

硬盘指示灯信号

IDE_LED#        IDE

硬盘指示信号

EC_SMB_CK[2:1]        EC

系统管理总线时钟

EC_SMB_CK[2:1]        EC

系统管理总线数据

PM_SLP_S3#        S3

状态信号

南桥发到

EC

的开关信号

PM_SLP_S5#        S5

状态信号

南桥发到

EC

的开关信号

LID_SW#

待机信号

PBTN_OUT#        EC

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FAN_SPEED1

风扇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