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坚强主板维修笔记

楼主(2014-12-28):
R213

R
表示电阻
为序号

阻值

10*10

次方即
欧姆
EC

CE
表示电解电容(有正负极)
RN
电阻排
CN
电容排
BC
贴片电容,没有标称值,损坏几率小

电脑主板一般四层,上下为信号线层,里面还

有一层供电线,一层地线,显示器插头、打印机插头、
USB
口外的铁皮和电脑板安装孔的焊锡点、电解电容的负极都和电源插头上的黑线都和主板地线相连。

打地阻:线表笔接地线,黑表笔去测量,用二极管(蜂鸣档)

蜂鸣档(二极管档)和欧姆档测量时不要带着电源测容易损坏万用表

主电源插座:
POK
电源准备好信号
号孔

灰色线
VSB
待机
5V
电压
号孔

紫色线
号孔

黄色线
12V 12
号孔

蓝色线
12V 18
号孔

白色线负

电源
针无
12V
辅助电源接口

电源
针有
12V
辅助电源接口(
针)

电源
针有
12V
辅助电源接口

防静电铬铁

摄像度,焊接时不要施压。不用时关闭电源。

摄氏度下不断重复上锡,清洁
(
在高温海绵上擦
)
修复铬铁头发黑

型号以
结尾的
IC
叫跟随器(门电路),输入和输出相同,除地线外其它引脚对地(打地阻)不能为零或无限大。

反向器输入和输出相反,输入为低电平,输出为高电平。
CT
电解电容
RP
排阻

组单独的门,都可以单独工作。一门损坏不影响其它
5V  主板上的电解电容只要不鼓包漏液,有充放电过程就可以,贴片电容只要不短路就可以。(工作电压小,对电容要求不高)

晶振两脚应该有电压差。对地阻值正常。

晶振有电压不起振:先叠加一个,查并联电阻,换谐振电容,南桥坏

晶振无电压不起振:对地阻值
左右,两个引脚的对地阻值无穷大?
I/O
芯片只要带有
LPC47
的就参与开机

CPU
场效应
D
极(供电极)要么与
ATX
接口

3.3V

4(5V)10(12V)
连接,要么与辅助电源(
针)
12V
连接。

电容如果一端接地,起滤波作用。如果同时连接
IC
两脚去藕。

网友:
这个发的是什么呀?

网友:
这讲的是一般的知识吧!!不是什么笔记本笔记啊!!

网友:
这些都太老了,,,以前找了刘坚强三百讲来看了,看到几十集就不看了,,,但里面所讲的内容得都非常详细

网友:
刘坚强的教程都是零几年的东西了

网友:
缺少新鲜感啊……

网友:
当复习吧,温习温习一下也许就记得更
牢固 呢。

网友:
300讲有点多 看了一点就一直在那教你画图

网友:
刘坚强是大师级人物。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这都是基础啊

网友:
温故而知新

网友:
楼主,资料有点乱,看得头晕,为什么 不整理一下呀。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实际应用呀,还不如果直接给刘坚强的维修视频链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