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Z-1569掉电

楼主(2014-12-28):
客户送一台DELL笔记本,型号是 15Z-1569说是掉电,开机过一会就掉电,DELL二话不说,先刷BIOS,两个一起全刷,故障以旧,找了老半天图纸没有找到,不管那么多又换了个EC,还是一样,叫同事找图纸,还真被他找到,与同事聊了一会,那就先杀温控,看图纸,

本想换个芯片找一不同型号的,只能改个电路,正常使用的情况4脚是高电平,取芯片后,我把1脚连到4脚,开机看电影一小时没有掉电,看到是好啦.希望遇到这故障的朋友有帮助,给点下载分.谢谢.

网友A:
请教下LZ SYS_SHDN# 为温控信号吗、?如果为低电平就会关机?

网友B:
带#号的是低电平有效,所以正常情况就是高电平.

网友:
这个是修好了,但是风扇还是可控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LZ SYS_SHDN# 为温控信号吗、?如果为低电平就会关机?

SYS_SHDN#  的意思就是系统电压关闭的意思   当主板检测到温度异常时   会通过电路控制风扇加速旋转    如果风扇 加速旋转后 温度还没降下来   主板就会拉低SYS_SHDN#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一拉低  系统电压就关闭了   电脑也就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YS_SHDN#  的意思就是系统电压关闭的意思   当主板检测到温度异常时   会通过电路控制风扇加速旋转     ...

恩,谢谢版主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的BIOS能不能分享下呢?急求!!!!!

网友:
温度过高怎么办???

网友:
学习中,,,,,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修好机就好,彻底分析交给大师  呵呵。

网友:
谢谢分享、、、、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感谢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温控就不起作用了,有后遗症。

网友:
你修真本本是集成还是独立的 ?能不能分享下 BIOS !! 我这也是故障 我是直接拿掉温控芯片!!!!没几天机器又是同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号的是低电平有效,所以正常情况就是高电平.

你修真本本是集成还是独立的 ?能不能分享下 BIOS !! 我这也是故障 我是直接拿掉温控芯片!!!!没几天机器又是同样故障!!!!

网友:
不错
学习啦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啦‘。。。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2015-02-04):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呀,掉电有可能显卡也跟着来了@@"

网友:
把1脚和4脚连起来   SYS_SHDN#就会输出高电平吗

网友:
没温控会不会烧东西

网友:
连线以后会不会风扇一直转啊?

网友:
不能直接改成常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