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A 求助

楼主(2014-12-28):
开机灰屏,外接正常。昨天我动了动屏线和主板的接口处好了 ,但不稳定 今天又不行了了 故障依旧,高手们怎么解决啊??????加焊显卡不?????
显卡
开机灰屏

网友:
仔细检查屏线有没有断线 然后用风枪弄下显卡 排除法。

网友:
这款机器 是6200的显卡吧 很爱出问题

网友:
以前遇过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