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不显示特殊故障

楼主(2014-12-28):
硬盘居然引起联想Z470不显示特殊故障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硬盘也会引起不显。

网友:
硬盘是不是短路了 。 你把硬盘板子拆开量下 。 万一好了还赚块硬盘 。

网友:
案例过于简单 能将维修过程写出来最好不过了 不知楼主如何检测是硬盘引起不显呢

网友:
不想打字 打字累

网友:
我很懒,楼主还懒过我啊,呵呵

网友:
花屏、死机我遇到过…

网友:
宏碁有款机器不上硬盘 不亮机 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
台式机上遇到过   笔记本还没

网友:
换硬盘好了没

网友:
硬盘上有小电容,是不是它短路了呢!

网友:
之前遇到过 了 老联想的装原来硬盘机器不显示,硬盘装在别的机器上正常

网友:
华硕的搞了2-3台硬盘引起不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硬盘也会引起不显。

上次有台宏基的也是硬盘坏就不显示

网友:
硬盘坏道再严重也不会这样吧。是硬盘供电短路。

网友:
确实是也碰到过!

网友:
装硬盘不开机导致不显示吧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光驱不良  引起不开机的  也咩有仔细量 直接吧光驱 贴起来了

网友:
我碰到过光驱里面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每拆一个外设都会通电按下开关

网友:
硬盘
引起花屏 引起不亮的
在维修中虽然不常见不过有

网友:
这个情况很多的 今天修的索尼SY3就是一个例子 不装硬盘一切正常 装上硬盘电流就乱跳不亮机 是RVCC的六角场管坏 直接短接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