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09N03功率更大的管子?

楼主(2014-12-28):
有没有比09N03更好一点的MOS管、毕竟我们用的少。不用考虑成本。用更好的管子避免返修。高手給个建议。看现在出的板子MOS管子五花八门的。

网友:
有 10NXXX到30NXXX的MOS管都有 特别液晶电视上的电源板上就有

网友:
没有见过这个管子

网友:
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
主板上 有09N03 06N03 足够 而且这俩管子可以代用很多主板  但是 要注意 如主板上是 LD1010D LD1014D  就不可以用其代换的 因为 LD1010D LD1014D  是结型管 不可以用N沟道管子代换 .

网友:
何必呢!MOS管换又不麻烦,,返修的话直接告诉客户修不好,,换板就好!!

网友:
直接换板换下当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