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块ST500LT012的盘,BIOS里无显示,马达不转,TTL ...
碰到一块ST500LT012的盘,BIOS里无显示,马达不转,TTL无返回,怎么办?

楼主(2014-12-28):
型号:ST500LT012PN:9WS142-188
FW:0001SDM1
笔记本
硬盘,完全没反应,怎么办?
笔记本

网友:
没办法了,报废

网友:
如果能修电路板更好,否则换板试试吧!

网友:
想办法先让它转了再说。

网友:
按照罗工的指示,一步步验证:板-固件-坏道,首先验证线路板。

网友:
扔了吧!不够浪费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