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压力很大的问题

楼主(2014-12-28):
请问C90  R210  R209的作用是什么啊

是加快反应吗

网友A:
似乎是产生延迟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产生延迟的作用

不是加快吗?为何反而是延迟

网友B:
你是哪个机器 这样应该是个比较器吧

网友:
其实我也没搞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个机器 这样应该是个比较器吧

这个是比较器,是桥供电的产生

网友C:
分压和延时这个没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压和延时这个没什么啊

分压不是应该对地的吗

网友:
电阻上串接电容就是为了延时,当电容充满电时电阻才有电流通过。这个电路设计得比较奇怪,反相输入脚应该是分压电阻一个接地一个接输出电压才对的。这样子接法,怎么实现电压反馈稳定的,真不得而知。理论高手出来讲解一下

网友:
没搞明白这个与门的6脚电压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