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屏故障,MT190AW01屏

楼主(2014-12-28):
这两天接到两个显示器,一个是惠普的,一个是明基的。
惠普的现象是屏上方三分之一有拖尾现象。但是后来我不小心碰到屏主板上的件了,又多了个现象屏靠左边有一块大约不到七公分的竖的条发暗。
明基的是屏左边有一根绿色的竖线。测试过程中也是不知道碰到了件,屏靠左边有一块大约不到七公分的竖的条发暗,而且竖条中右半边全是彩色的竖线。

这两个屏都是MT190AW01 V.5的。
惠普原始故障。

明基原始故障。

明基扩大故障。

网友:
我想知道明基的这个屏还能不能回复到原始故障?
请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
我一般直接让换屏

网友:
用这种方法看看有没有可能,拆屏有风险 操作需谨慎!!

网友:
屏坏了兄弟  换显示器吧

网友:
这个也能修啊

网友A:
是不是被你整成这样了 如果是你自己帮别人修成这样了 可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被你整成这样了 如果是你自己帮别人修成这样了 可就完了

原故障是小点儿,实际上被我扩大化了。还有回复的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故障是小点儿,实际上被我扩大化了。还有回复的可能吗?

故障一但扩大 再恢复的可能极小

网友:
这个屏估计修不了了,,,,,,,,,,,,

网友:
晕 都亮线了   还修什么??

网友:
直接换屏!!

网友:
屏坏了换机吧

网友:
一是竖线应该是屏线出现问题,重点查屏线;
二是拖尾重点查与屏相连的PCB板上电容,看看有无虚焊或是损坏;
三是测一下PCB板上的关键电压。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需要专用的压屏工具

网友:
直接换屏,屏原来就有故障,问题不在你。

网友:
屏坏了,维修的希望不大,我这边都是更换

网友:
这个修不了了吧,~·~收藏吧

网友:
电压都正常,也没有查出来坏件。
给客户已经报过风险了,但是心理上还是觉得过意不过。
客户已经不修了,显示器也发回去了。
这两个屏都是屏的问题,确实是屏质量不行啊。应该是国产的吧。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

网友:
修上了没有

网友:
屏坏了,需要压屏机。

网友:
屏坏了,报废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