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不触发疑似通病 已秒杀3台

楼主(2014-12-28):
联想G470      有待机电流   各组电压正常   各种信号正常   就是不触发   问题就是开关小板背面的绝缘贴纸下面断线     已秒杀3台    测机均正常

补充内容 (2014-12-31 14:03):
对于要求图的兄弟 真是不好意思   机子已经被客户拿走了    我当时忘记拍照了   下次遇见这种问题一定拍一张照片

网友:
有遇见过。

网友:
现在还没有遇到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没遇见过   不过会留意一下哈哈

网友:
通病怎么不上图呢

网友:
干嘛不加个图片看看啊

网友:
好经验谢谢能拿出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
没遇到过,下次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
先收藏了,望楼主早日补图!
补图

网友:
没见过,下次留意一下

网友:
这个表示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谢谢你这个帖子,通病有多了一个解决方法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看来以后又是赚钱的机器了

网友A:
我的联想G470 屏暗 屏有19v 也有触发  主板 EC 也换过还是一样  怎么修啊大神们

网友:
遇见过,通病

网友:
哥你上个图看大家看看

网友:
还没有遇到

网友:
SORRY   目前机子已经送走了     忘了拍张图        下次在遇到的时候就一定拍一张

网友:
这个少见,呀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一试

网友:
断线了 能认为是开关上没有电压吗? 所以不触发?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感谢楼猪分享

网友:
还有这好事
我咋没碰到过

网友:
正好有 台 也是这个问 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

网友:
g470真心修过很多台了,各种通病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有维修过一台,开关线有一个条氧化断了

网友:
求图片,具体位置,谢谢

网友:
最好来个图 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这样的,先收藏一下

网友:
楼要能分享一下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 这个问题

网友:
我擦真是通病啊

网友:
补个图上来啊

网友:
没遇到过 第一次看到楼主说 又可以赚钱啦

网友:
没遇见 遇见了不触发的 会看下的

网友:
没遇见过。。保留经验。

网友:
开关是个容易疏忽的问题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过 目前遇见的G470都是进水坏。。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修过

网友:
没遇到过,没cpuc 供电到是多

网友:
我修过几个是掉电啊 也不能算是通病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期待中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人都会修,遇到过几台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

网友:
嗯 小问题 IBM的桥爱虚汗是不是通病呢 以秒杀N多台不跑马的机器了

网友:
这个就是开机键上没有高电平的问题。一个正常的师傅都会修出来。

网友:
感谢楼主发帖分享经验,下次能拍个图片的话对我们新手来说就更好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上个图看看啊,有时候有个图能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我也修到两个

网友:
我表示已遇到过了,这个简直是送钱的

网友:
感谢告知   希望能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不知道是哪个信号断了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我修联想的机器比较少,宏基的多一些

网友:
有待机不触发  我一般都会量一下触发开关

网友:
上次一个这样机器搞的我头痛,说不定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遇到了就知道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楼主

网友:
大哥你到时上个图啊 小白表示很吃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联想G470 屏暗 屏有19v 也有触发  主板 EC 也换过还是一样  怎么修啊大神们

屏上有两个信号 ,一个是开启,一个是屏亮度,开启正常,就把亮度的强拉到3.3上,应该就行了

网友:
不会和B460那类型一样吧,不过还没修到楼主这种问题

网友:
多谢。正好让我修好一台,,

网友:
还没遇到过,遇到的时候再来顶一下

网友:
确实是通病,我也修三四台这种机器这种问题了。

网友:
还没遇到,收藏留意下

网友:
下次碰到一定注意。谢谢了

网友:
哈哈,我就喜欢这种的通病。来钱快

网友:
这种情况我修到过一个,也许是通病吧

网友:
刚刚遇见了。秒杀。哈哈

网友:
还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没遇到过,遇到看看再说

网友:
上次有遇到一个拆了就可以触发。装上又不上。后面有一个同样的本本拿过来检查不修。果断换之。我想因该就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暗屏查背光开启信号     还有灯管坏也有可能

G470 是LED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上有两个信号 ,一个是开启,一个是屏亮度,开启正常,就把亮度的强拉到3.3上,应该就行了

谢谢,已经弄好了。强拉3.3V

网友:
不全是吧  我自己用的G470就是LCD的 好不好

网友:
我的机子就是G470   但是还没出病

网友:
收藏了,下次直接干

网友:
遇到过两台。一个断一条,一个断两条。

网友:
前些时间修了一台是进水,开关断线

网友:
其实这个机器就是在EC上可以触发亮机,按开关不行

网友:
不插开关,开机就知道是不是开关问题了

网友:
不插开关,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过   还有E40碰到过好多

网友:
我也修好过几台·开机不正常··我平时有个习惯··裸板一般都是表笔开机正常·装起来·开不了机了··嗯·····开关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很好判断啊,直接万用表一划能不能开机,能开机肯定是小板啊,小板没有什么原件啊,就开关很指示灯加休眠感应原件

网友:
没遇到过,遇到试试

网友:
用万总表开机就ok

网友:
on/off EC收不到?

网友:
没遇到过 可能还是当地天气问题

网友:
通病大家都记着!学习了!。。

网友:
这种好事我怎么都没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 不过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这个如果是开关板的问题的话,可以短接一下主板上的,看能不能触发

网友:
最近发现不少网友发贴都是反应贴纸导致的散热不良,易积灰受潮引起的腐蚀断线情况。为以防万一,建议把自用的电脑里面的无用贴纸都清除了吧。

网友:
这个不触发简单点。故障能很快找到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呵呵 直接主板手动触发色 不用开关板就行了色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的分享,顶个!

网友:
学习了,留着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
以后遇到了也拆开看看.

网友:
没遇到过。下次注意。

网友:
G470不触发到没遇到,CPU供电不出到是碰到过。

网友:
g系列电脑基本还是好修的。修的太多了

网友:
说得很清楚了,小板就几根线应该好量

网友(2015-06-01):
没遇到 下次看来秒杀了

网友:
等待巧遇秒杀

网友:
通病什么的最喜欢的了,楼主又给论坛贡献了一个。

网友:
没遇到过 谢谢楼主 以后会多注意下

网友:
三台都有这样的问题 看来是通病 下次碰到可以参考下

网友:
恩 没遇见过 记下了

网友:
确实有这个问题,

网友:
可惜就是没图啊

网友:
还没有遇到,希望以后遇到送点钱。。。

网友:
哈哈,遇到秒杀了

网友:
开关小板有跟线短了?

网友D:
我修了3年的本了 第一次遇到 谢谢
李暖宝宝
看来也不算常见病呀?
详情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

网友:
没有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了3年的本了 第一次遇到 谢谢
看来也不算常见病呀?

网友:
学习了 下次注意

网友E:
学习了
抽烟不说话
这人,灌水,版主看一下
详情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要是有图就完美了

网友:
贴纸下面,断线,有点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这人,灌水,版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