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R2.00上小4PIN开机3秒掉电维修一列

楼主(2014-12-28):
接了一批同行台板,其中有片华硕的M2N68-AM R2.00的单桥板子,具体症状是上不上CPU,接小4PIN之后开机触发不到3秒准时掉电,不自启,再次点开机排针重复上面故障。拔掉小4PIN就不会掉电。拿掉CPU,量上下管G\D\S三极对地阻值,都是在正常范围之类。看来和CPU供电应该是没什么关系。不管那么多,上电后量下各大供电:

内存:1.9V(DDR2内存)正常
VDDA:2.6V,正常
CPU供电:1.2V,正常
桥供电:1.2V,正常
HT总线:1.2V,正常
32.768晶振和25.000晶振,两脚分别是0.3和0.4与1.5和1.6。貌似也是正常范围。

各大基本供电都没什么问题,看来是有信号没满足才会这样。

AMD+NVIDIA单桥时序中,CPU供电正常之后,发出PG信号给桥,桥去开启总线供电,总线供电正常之后,发出HT_VLD信号给桥,然后桥再给CPU发出时钟和复位。因为找不到点位图,虽然HT_VLD这个信号应该是桥旁边的三极管或者822排阻上可以测量到,但速修肯定没闲时间慢慢跑电路,跳跃思维先去量CPU的时钟和复位是否正常。华硕的CPU时钟还是很好找的,一般在CPU座子的右上方,连接两个贴片电容,2个贴片电容的一端用一个电阻相连接。
迅速上假负载,上电后测得,假负载上的时钟是0V,复位有1.8V。测贴片电容部分,一端确实0V,但另一端有1.0V和1.1V,说明桥已经正确接收到HT_VLD信号,发出了CPU时钟和复位。但CPU时钟没有被CPU接收到。
果断干掉两个贴片电容,改用焊锡直连。
满心欢喜上CPU上电,结果,涛声依旧……

整理下思绪,按道理整个硬启动部分应该是完成了,那么还是点下复位排针吧。开机触发后,点下复位,俄罗斯诊断卡上复位灯熄灭,看来硬启动确实完成。剩下就是CPU发出ADS#信号去片选BIOS的事情。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量了下BIOS的各个引脚:

1脚片选:2.0V
2脚、5脚总线:0V
3脚写入:3.3V
4脚接地:0V
6脚时钟:0V
7脚挂起:3.3V
8脚供电:3.3V

看得出来这上面的问题么?片选不正常啊,不应该一直是2.0V,应该是个3.3V的高低高瞬间跳变。BIOS片选不正常,要么BIOS文件问题,要么BIOS芯片问题,要么桥到BIOS片选的连接线问题,要么桥自身问题。最简单的还是先刷个BIOS。官网下个最新版本的BIOS,打开编程器,无法识别BIOS芯片。看来BIOS芯片有问题,料板上找个能识别的8MBIOS芯片,刷新完成之后安装在主板上,上CPU,顺利跑马,上内存接显示器,跑马一阵之后,华硕的LOGO便出现在显示器上。

发帖目的是给同行们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最后还祝大家事业顺利,财源广进,谢谢大家。

网友A:
谢谢楼主,,你的帖子技术含量有点高啊!!看你的帖子学到了不少!!

网友B:
8MBIOS芯片,,,这里好像不对,,应该是80的BIOS芯片,40是写512K\BIOS文件,,80是写1M\BIOS文件,,16\2M,,,,,,,,,,32\4M,,,,,64\8M      ,,,,这个80是怎么叫,或者叫型号,但又有点不适合,,但反正个人觉得不应该叫“8MBIOS芯片“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BIOS芯片坏不是太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8MBIOS芯片,,,这里好像不对,,应该是80的BIOS芯片,40是写512K\BIOS文件,,80是写1M\BIOS文件,,16\2 ...

应该是读八零,不是八十,一般是25x80...  25q80...这样的,是1m的bios.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修这板,要时间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你的帖子技术含量有点高啊!!看你的帖子学到了不少!!

谢谢你的肯定,大家都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8MBIOS芯片,,,这里好像不对,,应该是80的BIOS芯片,40是写512K\BIOS文件,,80是写1M\BIOS文件,,16\2 ...

恩,只要自己明白就行。一般BIOS文件512K的,我称之为4MBIOS芯片,BIOS文件1M的,我称之为8MBIOS芯片。反正知道意思就行了。

网友D:
BIOS自身损坏的几率也有点高,V星主板遇到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BIOS芯片坏不是太多吧

确实如此,华硕BIOS芯片坏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自身损坏的几率也有点高,V星主板遇到好多

是的,V星板子的BIOS损害概率确实很高。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

网友:
这板子我修的基本全是桥坏!

网友:
楼主修板子的跳跃思维相当好,借鉴了~~

网友:
这个BIOS损坏,引起的故障不少呀。但是有是也得刷好多次才能刷好

网友:
这板我遇到的都是桥.822.io问题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