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苹果5S信号总是1个格?

楼主(2014-12-28):
苹果5S信号总是1个格,买了6个月了,请高手指教,刷机能好吗?
刷机
苹果

网友:
可以先刷一下试试, 得意

网友:
恒流电源信号测试一下,首先排除硬件,不行再刷一下试试

网友:
可以拿去保修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苹果手机信号本来就不稳定

网友:
先去售后吧。保险

网友:
最好拿去保修

网友:
在保修内就拿去保吧

网友:
是不是摔过。天线出问题了

网友:
功放问题+++

网友:
去售后可以换部新的手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