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411R电池不充电不放电 拔掉适配器就关机

楼主(2014-12-28):
DELLM411R电池不充电不放电 拔掉适配器就关机、电池是新换的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电池的隔离管是不是处问题了

网友:
或许是隔离

网友:
保隔电路,和电池检测电路

网友:
这个要查充电电路的条件

网友:
AC状态下进系统能否检测到电池并显示在充电?

网友:
换电池,试试啊

网友:
电池是新的、换了也不行

网友:
换电池要换资格的电池,然后送修检测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