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23 M960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4-12-28):
如题,索尼本板号MBX-223 M960无待机,不触发,测无待机3 5V,索尼的本喜欢出隔离保护问题,测PQ2 5678脚果真无电压,测PU3第四脚有19V电压,索尼的本本隔离保护的设计很复杂,很多检测脚,测第五脚ACDET电压不停的跳停,肯定就是这个脚有问题了,取掉PD19电压不跳变五脚电压变为2.6V应该算正常,所以肯定是AC_OFF 3#这个信号过来的检测有问题,找了半天烦了,想了下如果把这个脚的检测功能去掉不就可以了,所以看了下图纸,直接把PQ35取掉了,再测PQ2的5678脚电压18.5V出来了,看待机0.004V待机3 5V出来了,按开关键触发,屏亮。

网友:
嗯,嗯,这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
是的,索尼有:过压,欠压,过流,过温。。。等系例保护,一般确定有问题它才会变成19V,

网友:
这个ACOFF应该只是电池调理模式的时候用,所以放弃这个信号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A:
能不能把你的图纸共享一下,我想研究一下

网友:
樓主頭型好有活力啊 有圖紙就是很方便啊 索尼的電腦 一般19V愛出問題 像3111Z就是19V的濾波的三顆小電容愛出問題 呵呵

网友:
索尼保护隔离其实也没那么复杂,还是修好微妙,这样没有保护了,下次坏可能问题就大了

网友:
这的确是一种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你的图纸共享一下,我想研究一下

索尼MBX-223 M960图纸

_Sony_MBX-223_-_M960_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MBX-223 M960图纸

谢谢了。太好了。

网友:
不会影响到电池充电吗?

网友:
天天来看贴 胜读10年书

网友:
此机的CMOS电池没电,也会导致没有公共点电压。

网友:
此信号  会影响到电池的使用 最好还是找个问题的根源

网友:
确实 这个样是认为破坏保护隔离的功能
有时间还是发现问题点比较好

网友:
这样做只是解决了表面问题,很有可能某些功能被丧失了,楼主达没有发现而已。

网友:
这是个维修中较快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