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0i 版号:nz3 swg 掉电

楼主(2014-12-28):
Ibm  t420i  版号:nz3 swg 掉电  裸板不管插不插cmos电池。接通恒流源就自动触发到0.19a,然后掉电到0.011左右,再过2秒左右就调到0了。这个时候测3v5v都为0,不会再自动触发,但按开关能触发,还是上到0.19a再和上面一样掉电。只要有电流的时候,3v和5v是有的,掉到0a的时候3v和5v 就没有了。但还是能触发,触发后3v5v还是有的。这个是不是表明3v5v芯片是好的啊。线性3v和5v一直有的。刷过bios也没用。上电一瞬间测量只有cpu供电没有。这个机器是不是触发后才有3v5v的啊?

网友:
有哪位大哥指点下不?

网友A:
这机器待机是没得35V  上到0.19应该是有组电压没出来你自己插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待机是没得35V  上到0.19应该是有组电压没出来你自己插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