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笔记本 关于系统无法安装问题 请帮吗?

楼主(2014-12-28):
2009年 笔记本 三星R453 全盘格式化安装 试过带驱动安装或者纯净版安装,都无法安装 或者安装过程中重启!着实摸不着头脑了  请大神支招 。跪求跪求。

网友:
大神们 你们在哪里?

网友:
先换硬盘试一下,不行就换内存试试

网友:
在别的机器上装系统,在本机上解压,试一试

网友:
别动不动跪求!!!大家能帮你会帮你的。有没有换安装版系统的试试,或用已安装过没打驱动的硬盘插上试试看能不能进系统,再不行就要考虑硬件了,换内存,CPU,把外设能拆的都拆掉

网友:
估計是cpu背后大電容不良

网友:
步步装试下 不行在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