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p l1908 亮一下就灭了,断电重开依旧。。。

楼主(2014-12-28):
各位大哥高手,请教个问题,我有一台 hp 1908 19寸惠普显示器,亮一下就灭了,断电重开依旧。。。强光手电照射,有图像,接外接高压条可以点亮正常显示,但是高压条有一些轻微的 吱~吱~的声音.换了块新的电源板故障依旧,某宝定几根灯管换上还是老毛病,这什么问题,各位高人指点下 谢谢啦
惠普

网友:
更换一个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外接能正常,那高压板问题,又换灯管干啥,现在还应该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高压条有一些轻微的 吱~吱~的声音是高压线圈发出的交流声,属正常,放心使用吧。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

网友:
测试一下灯管电流

网友:
有轻微的 吱~吱~的声音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
高压板故障吧,先去高压板保护看看

网友:
有吱吱声说明前期滤波不好,查查电源板上的电容,看看有无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