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X-BLUE 77A4不通电 维修一例

楼主(2014-12-28):
主板型号:X-BLUE 77A4 V1.0

揭掉贴纸后:XBLUE77A4-LF V1.0

故障现象:待机正常 不触发

故障分析:不触发查IO的触发条件 IO是F71863FG
因没找到F71863FG的PDF,在论坛上找了下代换可以用F71882FG代换

1查3VSB的待机 可以从诊断卡上看到 正常

2查RSMRST#有3.3v 表示待机供电正常

3查开关--IO --桥--IO 的触发条件 io的触发脚位80-81-82-83
查到io到桥的SLP_S3#没有电压

把SLP_S3#的io脚挑起就可以触发 量着io脚上有0.5V的电压 焊盘上没电
换个io试试因没有F71863FG没有用F71882FG代换的

换完IO还是不通电无SLP_S3#就是桥的问题了
在看桥的同时看到了一个芯片一个芯片中间烧焦 图

此芯片为RT9045,查RT9045的PDF得知

是一个转换芯片  跑线得知
一脚是Vin输入 连接3VSB
三脚是开启有1.2v的电
四脚是输出 现在没电
六脚是内部控制电路提供驱动电压,电压来自5VSB
没有这个芯片在论坛找到了可以代换的芯片,可以用RT717或RT9199代换
换芯片后可以正常通电但是有复位不跑码

有复位不跑码量所有供电 量内存供电 CPU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时钟正常PCI-E的两个时钟 PCI的时钟复位 正常
目测发现内存槽旁边有个RT9045芯片中间烧焦
芯片有输入无输出换芯片 OK

附亮机图

总结:1不通电只查io的条件而忽略桥的工作条件(绕圈了)桥缺少一路待机
2内存负载供电坏导致有复位不跑码
附BIOS

补充内容 (2014-12-29 08:59):
图文在13#

网友:
BIOS有问题吗

网友:
没问题是好的

网友:
思路清析。我以为有复位不跑码该刷BIOS了呢。LZ附送BIOS是否也有此意?

网友A:
不上电是缺少待机1.2V么?  RT9199应该是稳1.2V的

网友:
恩,是缺1.2V电压的
本是有图 今天上传不了了 明天上传

网友:
都是些供电不全引起的不跑码!楼主还说供电全正常!细心决定成败呀!

网友:
LZ分析想很好……

网友:
楼主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思路清晰检修明确,楼主高手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确实比较清晰!但也有疏忽的地方。

网友:
一共两个故障,缺少桥第二个待机电压,造成的桥不发出SLP_S3#,第二个故障,缺少内存供电造成不复位

网友:
主板型号:X-BLUE 77A4 V1.0

揭掉贴纸后:XBLUE77A4-LF V1.0

故障现象:待机正常 不触发

故障分析:不触发查IO的触发条件 IO是F71863FG
因没找到F71863FG的PDF,在论坛上找了下代换可以用F71882FG代换

1查3VSB的待机 可以从诊断卡上看到 正常

2查RSMRST#有3.3v 表示待机供电正常

3查开关--IO --桥--IO 的触发条件 io的触发脚位80-81-82-83
查到io到桥的SLP_S3#没有电压

把SLP_S3#的io脚挑起就可以触发 量着io脚上有0.5V的电压 焊盘上没电
换个io试试因没有F71863FG没有用F71882FG代换的

换完IO还是不通电无SLP_S3#就是桥的问题了
在看桥的同时看到了一个芯片一个芯片中间烧焦 图

此芯片为RT9045,查RT9045的PDF得知

是一个转换芯片  跑线得知
一脚是Vin输入 连接3VSB
三脚是开启有1.2v的电
四脚是输出 现在没电
六脚是内部控制电路提供驱动电压,电压来自5VSB
没有这个芯片在论坛找到了可以代换的芯片,可以用RT717或RT9199代换
换芯片后可以正常通电但是有复位不跑码

有复位不跑码量所有供电 量内存供电 CPU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时钟正常PCI-E的两个时钟 PCI的时钟复位 正常
目测发现内存槽旁边有个RT9045芯片中间烧焦
芯片有输入无输出换芯片 OK

附亮机图

总结:1不通电只查io的条件而忽略桥的工作条件(绕圈了)桥缺少一路待机
2内存负载供电坏导致有复位不跑码
附BIOS

网友:
主板維修不熟, 慢慢研究中

网友:
思路清晰检修明确,楼主高手啊,谢谢楼主分享!学习维修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电是缺少待机1.2V么?  RT9199应该是稳1.2V的

缺少待机1.2V电压造成的不上电,这里的1.2V可能是通过3.3VSB经MOS管转换得到的,  RT9199在这里是管理输出内存负载供电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