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31 的问题是这样的第一次开机不亮在关在开就能亮机。这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4-12-28):
IBM E431 的问题是这样的第一次开机不亮在关。在开就能亮机。这是什么问题呀。是刷BIOS 嘛   但是有两个。U5  U6 。刷哪个是好呀。又得看版本号。。NMA043

网友:
哪位大虾 顶下呀

网友:
这么神秘??

网友:
RTC 电路供电用的是电池,在小板上,所以,你拔了电池,要点2 3次,或者电池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