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声音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4-12-28):
.硬盘在工作时盘片会以7200转/s(常见三种:7200转/s,5400转/s,10000转/s)高速转动。磁头悬浮在盘片上,其间距比头发丝还小很多,如果不小心“碰”到了-----对不起几个G不见了,肯定没法用。故声音是由磁头组件发出来的,一般不必害怕。 一般来说,声音如果是均匀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则正常。 如果不是,则是由于硬盘的速度越来越快,不可避免在发热以及噪音上与先前的硬盘不可同日而语。若认为噪音过大,也可以通过硬盘厂商提供的声音管理工具设置为“静音模式”,不过这样的设置会损失部分性能。 如果使用的是Intel芯片组,也可以安装Intel Application Acclerator,然后设置为静音模式。 如要检测硬盘,可以通过硬盘厂商提供的检查工具进行检测:迈拓-Powermax,希捷-Seatools,IBM/日立-DFT。若无法通过检测,表明硬盘出现故障。 准备一张空白格式化软盘。运行该检测程序会创建一张系统引导盘。之后利用该引导盘进行引导,然后按照提示进行操作即可。

网友:
这是损失性能换安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