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显卡问题

楼主(2014-12-28):
IBM T400 显卡问题 老是重启就不亮了
显卡

网友:
显卡黑胶 主板不贵。自己考虑

网友:
要是显卡问题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老机器直接换版 不贵

网友:
反复重启肯定不亮机的,你应查找重启的原因,未必就是显卡的事儿。

网友:
话说 IBM 的机器 到现在 我看到都很怕 黑胶什么的最讨厌了 我都弄废了 好几块了 。。。。。

网友:
知道显卡了,修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