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i5 t430笔记本暗屏问题

楼主(2014-12-28):
今天接到客户拿来一台机器开机客户说屏幕坏了,开机看到上下两个屏幕跳动,换上一个屏幕后出现4个屏幕,拔插排除几次后屏幕暗了。外接屏幕正常。请教高手有修过的来解释一下,是不是通病

补充内容 (2015-1-5 20:13):
请各位移驾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1454-1-1.html

网友:
屏线排除了吗?

网友:
吧屏显和屏接口刷一刷  不行就飞仙

网友:
显卡    T430应该是LED的【暗屏】

网友:
屏幕暗了是不是你插外设转接到外设上了   外设  屏都插上 转换下  试试

网友:
直接拉个电压过去就好了

网友:
可能视屏线哦

网友:
已经搞定,是后面有一个f7 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