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法识别

楼主(2014-12-28):
【原因分析】:静电,主板电压和系统设置等原因导致 【解决方案】:方案一:释放静电1. 将所有USB接口的设备拔出,然后关机2. 将电源线拔掉如果是笔记本将电池也取下3. 按开机键5-6下将主板电放干净4. 开机将USB设备再依次插入尝试方案二:1. 大容量存储设备,比如大容量移动硬盘、U盘等,如果是台式机建议连接到主机后面的USB接口,因为供电足,电压稳定;2. 如果是大容量移动硬盘不识别,建议采取“一托二”方式连接,通常移动硬盘USB数据线有两个接头,都连接到主机的USB接口上。方案三:1. 目前电脑基本都已经兼容各种USB设备,但是不排除个别USB外设存在不兼容情况,比如某些USB数据线连接电脑不识别设备,更换另外型号USB数据线即可识别,手机设备出现几率比较高。方案四:1. 点击【开始】—右键点击【计算机】—【管理】 (如图1)图12. 点击【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如图2)图23. 选择【Intel(R)82801……】(如图3)图34. 在上面单击右键,点击【更新驱动程序】,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并选择【从计算机设备驱动程序列表中选择】。(如图4,5,6)图4图5图65. 之后在列表中选择【StandardUniversalPCItoUSBHostController】点击下一步即可。(如图7)图7注意:其他的【Intel(R)82801……】都要重复上面方法操作。方案五:1. 最后,将所有的USBRootHub的【允许计算机关闭这个设备以节约电源】前面的勾去掉。(如图8,9)图8图9.

网友:
哪有图啊?是从哪里转载的吧?

网友:
这都是楼主总结的就好了!楼主肯定是位大师级的人物。部分内容值得借鉴。

网友:
看不怎么懂啊

网友:
理论总结的很好

网友:
理论有时候也挺有用啊

网友: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