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80 报警 先1声在3声 在3声有1声 总共8声 哪位知 ...
联想 G480 报警 先1声在3声 在3声有1声 总共8声 哪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2-28):
联想G480 报警 先1声在3声 在3声在1声 总共8声 哪位知道这是哪里问题?
联想G480

网友:
联想的听报警貌似没用吧

网友:
内存吧! IBM 的吗?

网友:
键盘键盘键盘键盘

网友:
应是一长三短或一长六短报警吧!

网友:
联想的报警海真不怎么清楚 你报警是什么问题?不显示 就按不显示修呗 管他报警呢

网友:
真还听过这种奇怪的报警声,先不管它了,你最小系统化试机,逐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2017-01-20):
是不是内存没有过

网友:
电池有没有电哟

网友:
能报警 说明CPU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