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H笔记本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4-12-28):
机器型号:华硕X45H  板号:K45HR  故障:不触发,按开关无反应  维修难点:没有图纸,对于信号不好查找检测
维修过程:
  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 按开关无反应,拆机裸板故障依旧 确认主板问题 开始检修
直接测量待机3V 5V大电感处无电压,主控芯片为RT8206A 接着测量其工作条件,大家都知道 华硕的机器都没有图纸,只能参考其它相同芯片的图片检修(此片参考戴尔N4110 板号:V02A的图纸)如图1  直接测量RT8207A的第7脚 线性5V已产生,说明芯片的基本条件已正常,接着测量 3V 5V 的开启引脚 14脚ON1、27脚ON2无电压,其对地阻值是正常的。接下来就要查找开启信号来自何处  当然也要知道华硕的时序 看图2:

从图2中可以直接看出:3V 5V的条件来自EC  根据点位图直接测量EC的86脚(VSUS_ON_R)无电压,EC要想输出VSUS_ON_R信号,首先要有几个必要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及电源检测 休眠信号等 接下来对这些信号逐一测量:供电正常 128脚时钟(ECXIN)正常 14脚复位(EC_RST#) 3.3V  120脚电源检测(ACIN_OC#)1.4V  17脚休眠(LID_SW#)3.3V  根据对以上信号的测量,故障点已经浮现了,但一个小插曲却让我走了弯路

走弯路过程:当测量到EC 120脚时,电流表电流显示发生变化,由原来的0.01上升到了0.02 此时待机3V 5V莫明奇妙的出来了,接下来按下开关电流一路跳变即然亮机了,此时还以为问题这么简单,没想到的事,当断开电源再次通电时 故障还是与此前一样,没有待机3V 5V  当表笔再次触碰120脚的时候又正常了,接下来的转路可想而知,考滤的问题的,EC虚焊或不良 BIOS有问题,于是加焊EC 更换EC 刷BIOS 故障还都是一个样,此时现仔细想想才明白问题还是出在EC的条件上,于是又对之前测量的EC条件分析了一下,这下才感觉EC的120脚 电源检测信号 为1.4V应该不正常,根据以往经验此信号要么为高3.3V 要么为低0V  不可能在两者之间为1.4V呀,

从点位中可以看出机器的电源检测信号来自于充电芯片BQ24740  测量芯片的13脚EXTPWR#为低 正常,即然充电芯片输出的信号正常,EC接收到的却不正常,那么问题只能出现在转换电路上,于时根据华硕点位图,以EC的120脚为基础开始查找与此相关的电路,

从点位图可以看出(图3\4),EC的120脚首先连接排阻RN3003、PRN8801  测量两排阻的另一端均为3.3V正常电压,首先取下RN3003 测量EC 120脚还为1.4V 测量排阻RN3003阻值正常,于是重新装上  接着取下排阻PRN8801 测量EC 120脚电压发生了变化,此时为3.3V  测量排阻PRN8801阻值也为正常,于是将其装上,这下再接能电源,电流与之前发生了变化,待机电流为0.02 待机 3V 5V下常,接开关可正常亮机  来回测试多次均正常,至此问题才得以解决,而罪魁祸首就是由于排阻PRN8801虚焊造成的;

维修总结,由于对之前EC的工作条件没有仔细分析而走了一个大弯,所以以后修机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呵呵
注:此维修过程为维修完成后所写,如有描述不清或错误之处,还请大家予以指正,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2-29 09:07):
点位图已上传,在17楼,需要的朋友可以去下载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  没图纸的不好搞

网友A: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点位图啊

网友:
这都是 神 改造啊 感谢分享 加分

网友:
楼主基础扎实,对开机原理了如指掌 啊!佩服。你用五笔打字吧?

网友:
楼主的开机时序哪里有呀???

网友:
其实 华硕的排阻 很多不良的    修过不少排阻坏的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排阻问题

网友:
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应该顺带把点位图也分享啊    这样才两全其美啊

网友:
这个信号很重要的

网友:
楼主是水平高啊,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通病!! 遇到不止一台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确实修起来有点费时

分享下点图 再给你加分!

网友:
是的!在数字电路中没有1.4V这样的不高有低的电压,有的都是不正常的。

网友:
点位图已上传,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点位不好找呀,下载了好几个都打不开。

华硕K54H X54HR 点位.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点位图啊

点位已上传,在17楼  这点位不好找,下载了很多都打不开,在其它地方才找到的

网友:
思路很清楚啊  不像我们不知从何下手哦~~学习了

网友:
没图纸修起来就是要仔细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没图纸也能把电脑修好,不错

网友:
华硕的排阻确实容易出问题,但是没有图纸也够人喝一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