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怪问题。。。。。。。。

楼主(2014-12-28):
前面接到一台修过的DV4机子,板号是:WSN DF MAIN BOARD REV:2.1   机子是可以开机的,但是按开关关机以后再开机就没有反应了。   EC  桥都换过没有管用,哪位大哥修过这问题  指点一下下。。。   没有思路了

网友:
上面没有说详细,机子开机以后正常使用  。    只要关机就再开不起来,但是拔掉电池和电源又可以   重复这个问题   哪位大神遇到过。

网友A:
你可以先尝试刷新BIOS

网友B:
肯定是关机后应该停止工作的管子有一个还在工作

网友:
关机后电流是多少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检查下BIOS电池

网友C:
关机后电流0.2  待机0.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尝试刷新BIOS

都已经弄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关机后应该停止工作的管子有一个还在工作

是啊   但是这机子没有图纸

网友:
楼上说的是NEC大电容坏了吗?还有刷过BIOS了,有没有换一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按不触发思路修,查EC,南桥的待机条件!待机电压3  5V有没有出来?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  就按不触发修啊   不要被故障所迷惑

网友:
开关有没有电压,如满足开机条件的话,就查EC和BIOS,这两方面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和你一模一样的,也是人家修过,我接到有时候待机0.00A,电源指示灯亮,不触发,有时候待机0.04A,能触发,但是触发到1.05A,一次跳变,上家把显卡南桥ECBIOS全干了,我现在打算退掉

网友:
二手板不好修,按不开机的方法修

网友:
关机后还有0,2还没完全关到机,或有短路。

网友:
先别管这种故障是怎么形成的  直接按照时序修

网友:
刷刷bios   或者应该是某个管子的G 级    还是高电平    真心不好查

网友:
最好就是找到图纸按时序修一下,看看到底是关机没关死还是待机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COMS没电了在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机后电流0.2 待机0.25
待机短路了

网友:
DV4怎么是绿色的板,一般是蓝色的吧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修啊 找不到件

网友:
不开机时就按照时序查 这样的机器很头疼的 这样的机器 几乎每个星期我都能碰到

网友:
裸板点的么 仔细看看有没有掉件或进水的地方

网友:
板子已经修好,把35V供电芯片的POK脚接了一个反向二极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