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屏的认识

楼主(2014-12-28):
液晶屏的认识

网友:
没简介吗?…………

网友A:
液晶屏就是两块玻璃中间注入液晶呗!通过外加电压改变液晶颗粒的旋转角度达到显示 的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就是两块玻璃中间注入液晶呗!通过外加电压改变液晶颗粒的旋转角度达到显示 的目的。

一语到破,天机,不过,不知道你理解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语到破,天机,不过,不知道你理解多少

这方面理解再多也属多余!已超出俺的大脑所能感知的极限了!只知道屏坏换屏就可以了。我也就这么个水平了。比如CPU大家都知道,但里面究竟集成了晶体管还是别的什么我是不知道!很东西都是只会用不懂内在原理。话多了!!!

网友:
这方面理解再多也属多余!已超出俺的大脑所能感知的极限了!只知道屏坏换屏就可以了。我也就这么个水平了。比如CPU大家都知道,但里面究竟集成了晶体管还是别的什么我是不知道!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