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HP945主板开机按F2,怎么取消?

楼主(2014-12-28):
  如题:HP945主板开机按F2,怎么取消?
     只能按F10进入BIOS,但是进去看不到关于风扇检测的开启关闭项目~
        是不是有个高级BIOS,但是我按SHIFT+F10怎么都进不去~请问怎么关闭这个风扇检测错误呢?谢谢!

网友:
bios里面关闭所有的错误提示

网友:
你可能没找着吧?

网友A:
一定是打开的方式不对,风扇插口插错了,插到主板风扇插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打开的方式不对,风扇插口插错了,插到主板风扇插口了

说的正确啊~TMD居然是CTRL+F2

网友:
品牌机好多都这样。

网友:
换个插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