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2400打印机重影的问题与分析

楼主(2014-12-28):
       联想2400重影一般出现在2+5(显影辊计数清零)和加粉后,后者好解决,换粉就可以了,前者吗,找一个显影辊计数不多的机器装上,重影就没有了,究其原因,这个就叫显影偏压。       以下内容节选自《联想2000维修手册》;
       因为随着墨粉的陈旧,打印的浓度会变得越浓,所以根据打印页数逐渐降低显影偏压,以此来保持打印浓度从新的墨粉开始使用直到用完几乎完全一致。显影偏压打印在维修页上。因为显影偏压是依赖于显影装置的参数,所以在更换显影装置时需要重置。同时显影辊计数器也被重置。这个模式可以使这些操作(同更换显影装配时同等的处理)可以从维修模式手动执行。

       显影转换计时;当打印2500页时,显影偏压从450V转换到300V。
                             当更换新的墨粉盒时,显影偏压重新转换到450V。
                             (不连续打印时从硒鼓旋转开始计数)

      2400重影的问题和电晕丝问题一样,萦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但电晕丝问题等我把资料总结好之后,再发个贴子。
      如有不对之处,请各位前辈指正。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长见识了,显影辊计数还有这个作用啊!没想到。

网友:
in xci b s l;dfk

网友A(2015-01-28):
加粉的时候必须把废粉清理干净,不然容易重影,如果显影偏压到了300V时(会发淡),可以把粉盒齿轮归位,或者手动清除显影计数,调回显影偏压45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粉的时候必须把废粉清理干净,不然容易重影,如果显影偏压到了300V时(会发淡),可以把粉盒齿轮归位,或 ...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粉盒齿轮如何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