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AR2008D复印问题

楼主(2014-12-28):
夏普AR2008D,打印正常,复印从图中红色记号处放纸,复印出来的效果也很从正常,就是放在玻璃上复印出来,上面就有三分之一,颜色很淡,看图,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扫描头呗~很明显了啊

网友:
晕了,擦一下就ok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描头呗~很明显了啊

自动复印双面很正常。里面都擦了还是无用

网友:
擦了,无用。最上面自动过纸复印双面又很正常

网友:
路过,学习了

小文大章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放在自动送稿器上复印,原理是纸张动,扫描灯不动,
放在玻璃稿台上复印时,原理是纸张不动,扫描灯在动作,
扫描灯动作的时候,出问题了,
检查扫描排线,或玻璃稿台部分脏了,

网友:
扫描头应该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在自动送稿器上复印,原理是纸张动,扫描灯不动,
放在玻璃稿台上复印时,原理是纸张不动,扫描灯在动作 ...

有没有可能是螺丝没有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螺丝没有拧呢?

螺丝,不记得你的机器结构,不知道你指的是哪里的螺丝?

网友D:
这可能是夏普的常见病了,只要是夏普的机器,印数过15W,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清洁扫描光学棱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可能是夏普的常见病了,只要是夏普的机器,印数过15W,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该怎么处理呢?是什么引起的呢?还请赐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可能是夏普的常见病了,只要是夏普的机器,印数过15W,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夏普的复印淡是通病,但这机器不是整体淡,而且是放稿台玻璃上复印有问题,其它情况正常

网友:
觉得还是应该考虑清洁稿台玻璃,扫描头排线,曝光灯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夏普的复印淡是通病,但这机器不是整体淡,而且是放稿台玻璃上复印有问题,其它情况正常

怎么解决。除了换找描哪一套,有别的办法没

网友:
看看 检测白 或 盖板有没有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