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TP43 XE主板接电直接开机,点不亮故障。

楼主(2014-12-28):
有一块映泰TP43 XE主板,有一次拆PCI无线网卡后出现故障,原来的显卡装在上面不开机,换后一块旧点显卡能正常开机。但有暗病,有时开机正常关机后不能再启动,拔插电源线或显卡、内存后就能开机。现接电直接开机,点不亮故障。求大家帮助。

补充内容 (2014-12-29 13:34):
主要想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方向,自己懂一点电工知识,学了一些电脑维修的基础知识。因为这个板五年了,送修没价值了,就自己动手修修看,增强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

补充内容 (2014-12-29 22:11):
经初步检查,I/O芯片65脚到102脚 之间有2脚通过电阻和标t06的PNP三极管相连,此三极管已坏。研究中。

补充内容 (2014-12-29 22:12):
IO芯片是IT8718F

补充内容 (2014-12-31 12:17):
当初以为主板问题,淘一个主板、CPU、内存三件套,回来依然点不亮。退回卖家,卖家自测三件套正常。怀疑电源有问题,经没电压发现两个待机电压都不正常。+3.3变成+5;+5变成+12.5(变化电压)。现先修电源。

网友:
你这样发帖,我都没能力帮助你啊,

网友:
这板还修什么啊

网友:
先看看CMOS电池有没有电,电源绿线有没有短路?查开机针脚电压,不行换IO,南桥。

网友:
没看懂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远程是不能修板的,还是靠自己吧

网友:
这样的故聪明有点奇怪,你自己有没检测外观,内部供电之类的,或者芯片是不是正常。这样说得有点笼统

网友:
网站功能改进一下就好了,自己发的帖子能修改就好。

网友:
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果断无脑换IO把。。

网友:
是不是主板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