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12-28):
这块板子接到后拷机发现不定时掉电   BIOS刷过 内存条  CPU  硬盘都换过  还是不定时掉电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加焊北桥可以解决

网友:
不定时掉电故障需要长时间观察!掉电后能马上开机吗?

网友:
HP CQ40 你的是AMD的还是INTEL的 ,AMD的一般是北桥虚焊,会不亮。Inter换他试试

网友:
楼上发个这个芯片的开启是 低电平开启?

网友:
AMD的就加桥,INTEL就不好说了,洛板试试了

网友:
AMD的话,北桥可能性大。

网友:
真的挺 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