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g金士顿U盘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4-12-28):
   一个32G的金士顿U盘,客人说正常使用中,出现不认盘的故障,问能不能把里面的数据恢复出来。答应客人试试i看。
插到电脑上没得盘符,但奇怪的是在设备管理器里能认到。如下图。

打开DISKGENIUS在里面也找不到U盘,如下图

用WINHEX能认到U盘,但打不开,如下图。

一打开就报错,如下图。

请高手指点下,这个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呢?太郁闷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补充下,用芯片精灵不能检测到主控型号。如下图。

难道是主控坏了??

网友A:
试换U盘里面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换U盘里面的晶振!

这个U盘班子上无晶振

网友:
这个可能是假金士顿,,,,,,,,,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1348-1-1.html看看此贴吧,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恭喜楼主的客户买到假U盘了,直接查真实的主控芯片,然后下对应的量产工具,量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的客户买到假U盘了,直接查真实的主控芯片,然后下对应的量产工具,量产吧。,

客人要恢复数据。怎么量产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1348-1-1.html看看此贴吧,也许对你有帮助!

你没仔细看我的帖子,我都说了,这个WINHEX打开,没办法恢复

网友D:
无法识别的假芯片只有大神出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法识别的假芯片只有大神出招了

看来是这有大神才能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客人要恢复数据。怎么量产哟

用最新的软件,扫主控芯片,然后对应主控芯片去下载量产软件,然后加载量产就可以了,

网友:
量产后,会还原真实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最新的软件,扫主控芯片,然后对应主控芯片去下载量产软件,然后加载量产就可以了,

关键是客人要数据,量产了数据就没了

网友:
应该是个假的金士顿U盘!

网友:
找同样主控的板子,把flash挪过去,如果还不行基本就没戏了。

网友E:
用U盘鉴定大师鉴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U盘鉴定大师鉴定一下

已经拆开来看过了,主控是群联的PS2251-03-V

网友F:
取下FLASH芯片,用专用工具读取吧。

网友:
貌似主控坏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取下FLASH芯片,用专用工具读取吧。

罗工,这个愿望是美好的,显示是残酷的

网友:
都迷信“金士顿”这个牌子,导致假金士顿泛滥。假冒金士顿多数出自广东吧

网友:
用PC3000FLASH 读芯片 吧  三小时搞定

网友G:
用DISKGEN看看能认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DISKGEN看看能认到吗。

试过了,也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罗工,这个愿望是美好的,显示是残酷的

17楼说的方法,可以试一下:买个同型号的U盘,把FLASH芯片挪过去。毕竟买个新U也不贵,不过更换风险比较大。
还有,这数据真心值得恢复吗?价格说好没?有时报个价,客户又不恢复了,那楼主就不用再折腾了。

网友H:
有没有解决啊   解决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解决啊   解决说下

退给客人了

网友:
主控 试试  再不然 就取flash 芯片 找工具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