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楼主(2014-12-28):
下午来的一台华硕本,开机风扇转2秒停2秒一直这样,直到进系统后大概3分钟就掉电了,求各位大神指点,明天去店里解决,BIOS刷过了

网友:
风扇不良机器过热掉的电吧!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不行就查温控电路

网友:
只刷过一个bios吗???

网友:
你确认掉电是温度引起的 ?那就排查下风扇问题

网友:
直接接个3v  如果还是一样,换风扇

网友:
感觉是BIOS

网友:
这天气不可能是温度高引起,很可能是BIOS,或主板电容问题

网友:
应该是风扇的事. 换风扇.

网友:
风扇吧,以前也遇过你这问题

网友:
风扇缺油了  转不动了  导致温度过高  从而掉电

网友A:
这个我修过  是不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间隔时间也就两三秒 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不过修的太多了我还真忘了修的什么了  时间太长了 今年春天修的

网友:
直接把风扇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修过  是不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间隔时间也就两三秒 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不过修的太多了我还真忘了修的 ...

跟没说一样,有记录或发贴吗?推荐给楼主。我觉得先排除风扇再查找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没说一样,有记录或发贴吗?推荐给楼主。我觉得先排除风扇再查找控制电路。

不因别的 只因为修的太多了早忘记是最后修的什么好的了,再说楼主只刷了个bios 还没到疑难问题的地步,而且只是风扇一转一停这一个线索,是不是同一个故障还不一定,最起码就是你说的 先把风扇控制解决了 再说别的

网友:
风扇坏了吧

网友:
是不是风扇里面风尘太多了,转不懂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