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修联想B470E通病一例

楼主(2014-12-28):
       做这行有几个年头了,但一直没有发过帖,趁在基地学习之际发个新手帖,望大家多指点,多多加分。
       接到同行送修的一台联想B470E,待机0.080。不管那么多,先拆机,边拆机心里边琢磨,B470E待机变大,现在不是夏天,不可能是网卡坏,不是CPU供电问题就是集显供电问题,通病来的,不知道遇到多少了.(吹牛)拆开机器,一眼就看到CPU供电部分烧糊了,烧糊的芯片是pu4301和上下管PU4312和PU4313,肯定不用说了,这个CPU肯定也坏了,(最后也证明是CPU也烧了,饼哥也说过了I系列二代三代的容易烧)
       经过二十分钟的奋斗终于把上面的三个料换了上去,也把烧糊的铜箔补好了,看看图
       焊的不是很好,大家包函一下。
      焊好,用表打过两个管的G极对地阻值和没坏的那组一致,放心上电,电流在0.631不动了,想都没有想,直接换了一个CPU,电流一路上升到1.099正常亮机了。写的不好,老手别喷。望大家多加点分,最后感谢饼哥的辛苦的栽培我们。

网友:
这机修得干净利索   钱也赚到了  学得不错哈

网友:
楼主多多分享经验,赞

网友A:
看到B470就想起前几天维修过程  伤心的也不得不放弃维修 同样的故障位置 毫不夸张的说换上的配件本钱就200多 惭愧啊 最后还是放弃 请教兄弟铁乌龟壳你是如何安装到位的 谢谢

网友:
乌龟壳其实也好换,先上点锡和焊膏到主板,一吹就好了

网友:
就是喜欢这样的硬故障,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B470就想起前几天维修过程  伤心的也不得不放弃维修 同样的故障位置 毫不夸张的说换上的配件本钱就200 ...

改普通的管子上去也行的 就不用那么小心焊了

网友:
示波器亮了

网友:
这示波器和可调电源都是新的呀!

网友B:
貌似B460 也有此类通病  难道是我记错了?

网友:
示波器是前年在华强买的二手的,电源是今年在沙井买的编码式的

网友:
就是CPU 烧了可惜了

网友:
B460是在待机部分容易烧个孔

网友C:
改了焊接方式 可以换普通管 没必要非要用铁MOS

比如

网友:
修机就是要这么犀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B460 也有此类通病  难道是我记错了?

你没记错!B460的通病就是铁壳MOS管爱坏!烧U,芯片。

网友:
楼主的设备够特别的,电源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电源是深圳一个厂出的,叫什么睿科还是睿源,不是很出名,但是不会出现电压乱跳的情况,

网友:
cpu供电 这一组如果糊了的话,可以把原件搬到另外一组空的哪里去,只要该3哥4个电阻和两个电容的位置就可以了,在原来位置继续用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 很多的

网友:
同学太厉害了值得学习

网友:
最头疼这种机器CPU少了   主板维修费加上CPU   客户承担的维修费很高的

网友:
驱动MOS的小芯片没换吗,我修了两台都要换

网友:
遇到过一次 不过我那台全烧糊了 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
这机器垃圾的很,烧U是常事

网友:
B460烧乌龟壳我一般用普通的MOS代换,还稳定点

网友:
回50楼和46楼的。也想过用空的那组,但是没时间去搞。小芯片也换了才会好的

网友:
楼主高手呀,顶一个

网友:
铁龟壳咋那么容易受伤!

网友:
我今天遇到了,上电到0.55a不出集显电压,换cpu也不行
准备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了焊接方式 可以换普通管 没必要非要用铁MOS

太牛了。。。。。

网友:
高手。。学习经验,希望以后自己也能这能快速的修好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B470就想起前几天维修过程  伤心的也不得不放弃维修 同样的故障位置 毫不夸张的说换上的配件本钱就200 ...

看不到得靠感觉  没事多练练吧

网友:
B470有些把烧了的地方修好之后 还不跑马的 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乌龟壳子还可以翻过来用,这个很强大

网友:
短路还是好修的

网友:
纬创的 BIOS也坏的多

网友:
铁壳这么容易坏的吗,焊接好焊吗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个 看来通病不少啊

网友:
其实你打值G级也判断不了 铁壳里面的G级究竟有没有悬空

网友:
这铁壳也爱坏,我觉得不怎么好焊

网友:
楼主的可调电源看似不错啊,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种贴片很头疼的、、。。。

网友:
图文并茂就是好,我遇到都没有烧的这么厉害

网友:
貌似B460 也有此类通病 难道是我记错了

网友:
这几种机子问题到是很多的

网友:
14楼天意哥太牛了

网友:
B470做工是挺垃圾

网友:
这机器坏得很多,

网友:
可能是设计有问题,B470 B460

网友:
这板子,烧得太多了,烧U烧板,

网友:
p 这机的铁壳MOS管就是爱坏

网友:
正好需要,很好

网友:
我发现CPU坏还会主动上电,然后显卡会发烫

网友:
这个电源比较犀利!
带什么功能?

网友:
点下面的格式化,再试试

网友:
这铁管子很让人头痛的维修

网友:
这个机器就爱出这个毛病修好几个了

网友:
这个机器烧U的很多 焊

网友:
B470 B460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谁都知道铁皮MOS管容易坏 这个也帖子不算精华吧

网友:
经验充足维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请问一般是什么原因才会引起这样的故障?连板都烧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了焊接方式 可以换普通管 没必要非要用铁MOS
改得不错,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了焊接方式 可以换普通管 没必要非要用铁MOS
改得不错,下次试试。。

网友:
新手有这个水平,不错

网友:
一针见血,果断解决问题,学习了!

网友:
修这种机器一般要先告诉客户 CPU可能会坏掉不然修好 客户又嫌贵

网友:
很多朋友想知道我买的电源,现在发个链接,需要的朋友可以看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网友:
进水了 ?无故就烧黑了 ?

网友:
修的挺好,MOS管那样看着挺危险啊,呵呵

网友:
通病收藏了,thanks for shareing

网友:
现在的CPU太容易坏了

网友:
有好的老师教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这个通病了,我修了几台。

网友:
楼主多多分享经验

网友:
这铁壳真不好换

网友:
机器修的好,这机器好像CPU很爱坏

网友:
直接改就好了。铁片MOS管吹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了焊接方式 可以换普通管 没必要非要用铁MOS
我也是这么改的,铁片MOS管不好吹,容易吹坏。配件又不好找。
庭强
原来还可以这么改学习了
详情

网友:
秒杀状态 楼主不错

网友:
这几天碰到好几台这种 我就没那么好运了换了铁壳还是不行

网友:
直接换普通管就好了 感觉换龟壳还要坏 可能心理作用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这种管子是容易坏

网友:
楼主很谦虚,又记了一个通病,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哦~~这个急子就喜欢烧这里~~可惜的好似cpu也坏了~~呵呵~~~报价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