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兄弟 HL-2130 提示 内部卡纸 哪位大侠给个思路

楼主(2014-12-28):
兄弟 HL-2130 提示 内部卡纸 整机都拆开看了 没有卡纸 后面的 进纸感应器 也正常归位 开机什么动作都没有 ERROR灯一直闪?哪位大侠给个思路 是主板的问题吗????

网友:
检查所有传感器

网友:
传感器信号错误!

网友:
如果排除传感器就只有主板的问题了!量一下传感器信号真正到主板了吗。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在出
纸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