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掉电

楼主(2014-12-28):
板号K55vd,有时候开机显示在能开机,有时候电流0.8掉电,待机的时候没有+3.3VSUS,有+5VSUS,

网友:
有时候开机0.81不跑马不显示也不掉电

网友:
着重检查内存及转换电压电路。

网友:
这个正常

网友:
这个EC爱坏。

网友:
是的 K55的 是正常的,我也修到了 当时我还纳闷呢 但是却发现是能够触发的,而且机器也是可以亮的 当时测电感后级5V还是3V的后级竟然电压前级是3.3后级是6.多V的 我也是醉了当时 但是既然能亮机 正常的好好的使用我也就没去管它 也许厂家设计就这样的

网友:
应该没有测到内存掉电把,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bios刷过了。准备订个EC回来换

网友:
怎不刷一下BIOS呢?

网友:
这个是华硕通病 偷工减料 价格滤波电容就好!

网友:
忘了说了 论坛里有的 加在EC 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