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的参数如何读取?

楼主(2014-12-28):
手上有个比较大些的黑色的长方形贴片元件,貌似是钽电容,一端标有+号,其上的标注分2行,1行是15,另1行是1E78,不知是不是钽电容,容量、耐压又是多少?

网友:
应该就是钽电容,能拍个图看看吗?容量可以用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