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开机7声报警

楼主(2014-12-28):
Dell M5010 开机7声报警 ,是北桥问题。。。

网友A:
楼主的帖子虽然只有一句话,但却淋漓尽致的描述出了作者对故障的描述,丝毫不拖泥带水,堪称通病秒杀,简单明了,完美的诠释了千言万语只归一句话的至高文学层次,突显了楼主那非同小般的文学功底,真可谓意境深远,乃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好贴,再加上回复以三个句号收尾,更是为整个贴子添上点睛之笔,在照应全文的同时,也能引发读者灵魂深处的共鸣,可以说,有了这个三个句号后,整个回复在层次上又爬高了另一个层次,其精妙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网友:
这机器通病

网友:
不是显卡吗?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3声报警修过吗?

网友:
amd的北桥 还有人不知道吗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不过2楼的回复也··········

网友:
北桥还是显卡?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加焊过后能用多久也真难说,尤其到了夏天,有彻底解决的办法么?据说桥还不便宜哦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帖子虽然只有一句话,但却淋漓尽致的描述出了作者对故障的描述,丝毫不拖泥带水,堪称通病秒杀,简单 ...

。真是神回覆.....

网友:
加焊下不行就换。

网友:
显卡 北桥 都有可能   同病了

网友:
的确是这样,

网友:
有可能啊
我也碰到过  键盘不好 用叫的

网友:
咳咳二楼是亮点

网友:
2楼也是醉了

网友:
这明显的骗分嫌疑 这情况大多数搞维修的都知道 如果这都要说 我每天都可以发几个不同的帖子的通病 真的没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