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报错0187

楼主(2014-12-28):
报错0187,看了一个帖子刷u8001的芯片就能解决,可我所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进BIOS按F9重新载入,再F10保存退出,试试。

网友:
重刷BIOS吧!

网友:
是不是电池电量太低了

网友:
BIOS错误了!重新刷写吧。

网友:
对版号重刷个试试

网友A:
这个重新设置就能好的。不需要换芯片的

网友B:
刷BIOS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新设置就能好的。不需要换芯片的

在bios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不行吗????????

我没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