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掉电重启

楼主(2014-12-28):
故障:接机的时候此机器故障一进系统不超过5分钟就掉电,反复测试N次,确定为进系统不超10分钟都会掉电重启,这机器通病大家都懂的,拆机发现51123并没有明显发霉,清洗加焊后,测试故障依旧,打阻值R376 为248K,R377为100K,都正常,仔细观察线路也没有腐烂,居然是通病,那就直接把这两个电阻换了再说,故障还是老样子。后来把CPU铁壳管上下全换了,煲机测试几个小时,没问题,关机再测试一小时,还是没问题,电话客户来取机器,客户拿回去用了一晚上,第二天又来了,故障为按开关后,灯闪一亮一灭,反反复复如此,拆机后,直接把51123换了连附件的电容也换完了,两个电阻也重新换了,能开机了,但开机会不定时掉电,万能表准备测试下开启13脚的电压时,表笔一碰5V端立马掉电重启,再次开机测试表笔一碰开启信号还是立马掉电重启,拿了个镊子点一下13脚5V端也会掉电重启,线路没发霉,电阻,ECbios NBbios 都是刷了,待机芯片 CPU, Cpu铁壳也都换了,还会有什么问题会导致呢掉电重启呢?

网友:
我上次修到的是掉电,用35V小板调试之后发现是35V引起的,怎么也没修出来MOS管 电容那些都换了,最后没办法剪了个35V板子改在里面的

网友:
CPU供电管理芯片也换了吧!

网友:
直接把51123换成51125,把13脚的线断开,悬空,保证药到病除。。。

网友:
再不行就是cpu坏了,换个测试下,i3的cpu超级容易坏。。。。

网友:
碰到这种只能说头真的好大

网友:
把开启上拉电阻换掉就行了

网友:
晶振不良,各路电压转换查查示波器测量各路电感波形是否平稳

网友:
信号和供电,温控,都回掉电

网友:
确定是待机那边的问题吗 ?  查查别的   温控  CPU  换换 试试

网友:
顶一个,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我觉得对于把自己得经验分享给同行的这些人真的要表示一下感谢,因为确确实实我看了一些维修经验分享之后故障修复了,这个对于同行业互相交流 经验心得共同提升业务水平有很大好处,当然借鉴了别人的劳动成果我也会把我维修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分享出来,不能只索取不付出吧!

网友:
我的机器是b460开机反复掉电,苦于没有思路看了楼主的帖子和大家讨论的内容,故障修复了,我的机器是51123的脚的电阻断开就好用了,供大家参考!

网友:
51123的13脚电阻拿掉就好用了!

网友:
感觉应该换换待机芯片试试  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也会有 种现象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 Cpu供电部分

网友:
拿掉13脚电阻就行了,还是用的51123、? 我上次试过怎么不行呢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掉电的,能显示!进系统或PE都掉,发现显卡北桥供电未出,正在维修中...

网友:
可以先换个CPU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