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 很奇葩的问题

楼主(2014-12-28):
新收的联想X200  内置声卡没有声音,插外置声卡有声。驱动、系统,全试过!还是一样    重新买的声卡还是一样!求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喇叭坏了没有 ?

网友A:
这叫什么奇葩 维修中太常见了吧.慢慢查吧只能和你这么说.

网友:
系统坏了吧

网友:
系统坏了    我新做的系统

网友:
喇叭新换的

网友:
是喇叭没声还是耳机?还是两个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什么奇葩 维修中太常见了吧.慢慢查吧只能和你这么说.

难道是主板上的原因吗 ?对笔记本不怎么了解

网友:
CMOS里关闭内置声卡了吧?

网友:
切换电路 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电脑已经修好了  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