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6E笔记本 ,故障:初始开机,大概一二分钟自动掉电

楼主(2014-12-28):
掉电后,再按电源开关无效,灯一闪即灭,主板未见明显故障点;这是保护吧,有没有人有经验的?

网友:
没人修过吗

网友:
开机正常,一分钟不到掉电,再开灯就一闪即灭

网友:
检查 各大电感 ,和几个大的电容,3V和5V 重点关注一下。。。。

网友:
先拆机看看,可能有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华硕机器就是个坑啊,要图没图要点没点,没相当功底难搞啊,

网友:
散热多谢 温控差下

网友(2015-06-25):
先开机看看 说不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2015-11-18):
主板上应该还有短路的,具体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