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达科技光纤猫加路由器失败(续集)

楼主(2014-12-28):
上篇说道有俩个客户需要加路由器 未能成功解决的事,

下面我来说说 我今天携带tenda  304 路由器2个 再次造访俩个客户家发生的情况,

tenda 304 的网关是192.168.0.1  ,而客户家的光猫为192.168.1.1 ,既然没有冲突我直接就进网关开始设置

304的设置页面一进去就是让选择拨号方式,默认为虚拟拨号,可选择为其他拨号方式,包括静态IP,自动获取,

此时本地连接都是自动获取的,

我选择了虚拟拨号,填写了账号和密码, 输入了无线密码,  点击确定, 结果如下 :

然后先插猫上网,然后接路由器  尝试克隆mac地址

重新设置拨号  依然不行

在DHCP 客户端列表里也能看到这个主机

真是想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现在网关也不一样了,mac地址也克隆了,还有啥好办法没。

要不就下次再带个TP842  去一趟,真心不好意思再去了,,,

然后再说说第二个客户。。

今天也是第二次去了,  简单介绍下他的情况,  客户家为宽带上网 以前有个tenda路由 可正常使用,然后这个路由器坏了,
第一次去带着的仍是迅捷300r ,主要故障就是 设置好后 wan口连接出现 用户名或密码错误,连接不上  wan口不认,

今天第二次去,带着tenda  304 ,去设置虚拟拨号出现如下情况

唉,这俩个客户都丢了,无奈,为什么有的光纤按照那种设置方式直接就可以,这就不行了呢  纳了闷了

网友:
期待高手出来解答。对网络的问题一直还是小白

网友A:
因为上网的方式没有搞清楚,你怎么能确定用哪一种?一般用动态IP的,很少用PPOE拨号的。

网友B:
我知道我们当地有的地方加路由器或者重装系统得叫当地运营商刷新遍端口才好用 要不上不去网 不知道你那里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现在光前猫都可以直接上网了 ,所以不用拨号,选择动态IP,设置一个无线密码就可以,记得路由不要跟猫同网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上网的方式没有搞清楚,你怎么能确定用哪一种?一般用动态IP的,很少用PPOE拨号的。

自动获取根本获取不到wan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我们当地有的地方加路由器或者重装系统得叫当地运营商刷新遍端口才好用 要不上不去网 不知道你那里是 ...

我这不会也是把,我给客户换个xp系统 ,拨号678

网友:
不管是普通宽带还是光纤宽带不需要拨号直接填账号密码就可以

网友:
把第二个路由器连到第一个的lan口,不要在一个段内,如果有交换机,得知道交换机的ip,设置一下选自动获取

网友:
看看是不是ip地址错了  错了当然不能联网

网友:
PPPOE下面还有可调选项正常拨号,特殊拨号,你懂吗?
192.168.1.1    192.168.2.1,我就不告诉你自己摸索长点记性

网友:
电脑设置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