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IC 780M-A CPU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12-28):
         一般对于不跑码的主板,首先要检查供电,我测量主板其他电压正常,唯独量到CPU供电时,有两个下管G级(控制极)无电压输出,见下图,mos管未击穿,以为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手触摸芯片不发烫,(不发烫不等于没有坏)像这种故障一般该怎样检查?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吗?请师傅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精英ic 780M-A主板

OKC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复位都OK,,,就把它干了吧

网友:
先检查主板外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英ic 780M-A主板

没听明白 说的换是CPU电压管理芯片吗?

网友A:
没说到重点 只要不近视

网友:
既然两个下管G极无电压,测芯片外围条件都正常时就果断换吧。

网友:
  看那主板是四项供电,下管G级都是受CPU电源管理芯片控制,前面几组有,后面一组也应该有,竟然没有,  困惑了。现在台式机主板  没图纸太头疼!!!!!明天先找个芯片 换后看行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说到重点 只要不近视

看来只有先找个芯片换后 看可不可以了

网友:
PS:下管MOS管控制极没电压,那U的核心电压有么?如果有,刷个BIOS,或者换个U,手压下北桥,如果没

一般按部就班是这样查,论坛找个780芯片组的开机时序,看看CPU供电是在哪个信号之后出,配合PDF图纸看看那个信号从哪里来,

如果没有PDF也不知道时序,那就直接看U供电电路的供电IC工作条件满足没,看看IC型号,找个IC的PDF,里面一般会有个典型建议电路,查下IC工作条件,少什么信号就查那个信号,条件都满足不出MOS管的控制电压就换IC,

网友:
不明白自己看看维修书籍,这样一味的问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不发烫就没有问题,这样的说法不太正确吧,查供电,信号正常不?

网友:
那还是先换供电管理芯片吧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