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进水 待机跳变 无南桥待机电压 修待机供电保护

楼主(2014-12-28):
dell  1420集成显卡图纸献上客户熟客,给电话我是说进水了,直接关机了,当时也没怎么搞,没空看,过了几天同事拆了,清洗干净北桥的水,上电,不触发,待机在0.004---0.015之间徘徊,我拿了板子
1断电测电感无短路,
2通电测3v  5v待机都出来了
3测EC的待机电压正常3.3V
但是ACAV_IN在跳变2.5--3。3之间跳变,3.3VSUS_ON开启信号无输出所以先查EC待机条件,插ACAV_IN来源

4测南桥的待机电压不正常为无开启信号开启

请老师同学们解答解答这个帖子看能杂修?

DELL 1420集显ELSA_GM.pdf

网友:
查ACIN的分压电阻阻值正常吗?3.3V_SUS_ON应是触发后EC发出的开启信号。

网友:
acin有跳变应该先检测acin相关电路,有可能芯片拉低

网友:
DELL的这个需要触发后才有南桥待机呀。。。

网友:
进水了,你不烘烤的吗?

网友:
烘烤一下吧,一般2-3小时是要的,进水的PCB漏电会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ACAV_IN 一路到EC,一路到EMC4001_HZH,此芯片如果异常也有可能造成ACAV_IN跳变。

网友:
都是大师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EMC4001_HZH这个芯片我觉得是温控芯片,直接无视,没想过会这个烧,我割断了EC那边的线它就不条了,但是ACAV_IN直接无电压输出,所以还不好判断,其实还想测,但安班张叫换充电芯片了

网友:
今天测了,ACIN分压电阻  50K   468K阻值无问题。。换充电芯片,故障依旧,这个是不是要换IO啊?天啦要测哪里?

网友:
下午没事干干IO。反正都买了新的回来,干了上去,插电,待机正常了好像0.007,按开关也是不亮灯,只是电流提到0.030去了,不动了,偶尔能上0.856 马上掉了,再按,就永远就只能上到0.030了!

网友A:
会不会是南桥也挂了吧?没这么变态吧?

网友:
问了同学说查下RSMRST#,测了待机状态下EC端有3.3V正常,放电插适配器有电流0.028---0.867左右电压马上掉电。之后就上不去了,掉到0.007,再按开关只能上到0.030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南桥也挂了吧?没这么变态吧?

楼主都不查条件直接搞芯片的啊

网友:
打各大电感阻值,
Pl9   0.127

pl8  0.031

Pl10   0.081

pl11  0.115

Pl  12    13  14  0.092

Pl15  0.140

pl3  0.151

网友:
搞好了吗? 我也有一片不触发,没有修好!

网友:
估计CPU供电还没出来只是待机电压好!

网友:
烤板后会不会有变化?

网友:
不明白楼主 都知道主板进水了 为啥海要等几天在搞? 应该拿到手就给放到烤箱压

网友:
哥们看看二级电压不要光看3V5V

网友:
现在南桥的待机电压不正常,开启信号有 了,RSMRST#也有了但是南桥待机电压只有2.5V
去往的地方多,拆电容得,还没搞好,明天又出去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