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换触摸屏后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12-28):
客户拿过来一台白色的ipd4平板,要换触摸屏,开机先测试了一下,客户的触摸屏也管用,只是两个角落里触摸屏表面裂了好几道,平板使用起来没任何问题,客户嫌不好看,让换个屏,新平发回来后装上发现触摸屏有时会自动开启一些应用程序,或者整个屏幕的桌面图标抖动,胶粘好后测试没啥问题,让客户取走了,过了一星期客户拿回来了,开机发现桌面图标不停抖动,或者自动开启应用程序,怎么折腾都不行,没办法又发了一块新平,刚装上没固定还正常,ipad4固定触摸屏的时候需要吧屏线稍稍折弯一下才能固定放到位,把屏线折好后,然后把屏放到位,就差粘双面胶了,想着最后开机再试下,开机发现又是桌面图标不停抖动,或者自动开启应用程序,偶尔会好一会,好几分钟继续整个图标乱抖,这下没办法了,谁遇到过这个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想一想原来的屏后边是不是有什么贴纸之类的东西!问问卖家这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一想原来的屏后边是不是有什么贴纸之类的东西!问问卖家这是怎么回事儿!

卖家说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密封不好吧

网友:
还换一家屏吧。。。这是触控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