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感言]
讯维毕业几天、回家修的MS-7641无CPU开启信号维修

楼主(2014-12-29):
从讯维毕业几天了、有点想念之前在一起的同学和主板老师呵呵、回到家里边乡下地方一个镇只有2个人维修台式机主板一个是开了2年的那个人、一个就是我啦、呵呵、我的店面在方远百里只有我一家电脑店做维修的、今天来了个客人说主板开不了机、拿过来一看、MS-7641主板和客人说100人民币修不修、客人很爽快的说可以、那我说明天来拿、好吧开始维修吧;请出今天的主角。

1、        目测全板没有掉件、烧伤、鼓包。
2、        测量短路全部没有发现问题
3、        上电触发、AMD时序;内存、CPU、桥、总线
4、        测量内存供电1.5V正常。
5、        测量CPU供电0.16V不正常
6、        测量CPU管理芯片240V

产生来源

又图可看Q15要截止、12V经过R107R32分压得到1V电压给24EN开启、测量Q15B0.68V这肯定不正常了、Q15导通了、把12V拉低CPU管理芯片24脚才0V

再找图纸VCORE_EN#来到了这里

分析一下这个电路、VDDA_25到排阻的3脚、4脚出来到Q195脚导通、拉低Q191脚、VCC_DDR从排阻的1脚到Q192脚导通接地、VCC5_SB从排阻5脚到Q17G极此时G极是接地的0VQ17截止、VCC5_SB从排阻的7脚到Q18G极导通Q18拉低VCORE_EN变为低电平。

测量Q18G0.71V不正常。

再测量排阻的7脚有5V

再测量排阻8脚0.71V

马上想到把排阻换掉、排阻是472的
把排阻装上跑马。
开心的显示了。。呵呵。。谢谢讯维、让我从小白中找到自我、感觉主板老师一直以来的教导才让我走出维修的第一步。谢谢、深夜发帖。

网友A:
有机会也去学习一下。

网友:
就这么的100块钱到手了

网友B:
另一家店不做维修,还是修不了?

网友C:
电路分析不错,这个Q18 本身G级应该是高电平5V左右导通拉低VCORE EN信号电压,使Q15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以达到R32和R107电阻对12V的分压效果,使CPU管理芯片24脚为高电平状态。

网友:
嗯,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恭喜LZ啊

网友D:
楼主那方圆百星就你两家搞维修的,行呀,好地方。这样竞争的压力就要小一点了。

网友E:
电路分析不错,赞一个!

网友F:
不错,继续加油,继续修板,一直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机会也去学习一下。

对啊、讯维是可以的、只要自己努力点。

网友G:
我一般都是直接拆掉三极管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继续加油,继续修板,一直赚钱。

呵呵、好的、一起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分析不错,赞一个!

谢谢、兄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方圆百星就你两家搞维修的,行呀,好地方。这样竞争的压力就要小一点了。

乡下地方是这样的、没太多人才、难维修的、叫换主板客人也接受

网友H:
看来V星也快要变排阻通病了, 工厂用排阻就是为了降低成本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电路分析不错,这个Q18 本身G级应该是高电平5V左右导通拉低VCORE EN信号电压,使Q15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以 ...

恩恩、台式机的电路还是比较不难、笔记本的就点吃不肖、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另一家店不做维修,还是修不了?

另一家还做、当是他维修专业是简单问题才去修、要浪费他时间的他都不行去搞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来V星也快要变排阻通病了, 工厂用排阻就是为了降低成本的

我是维修小白、一般喜欢一路查过去、自己有点维修经验、不喜欢上去就去看通病、呵呵、每个人维修方式不一样

网友J:
楼主没有怀疑电源有问题吗?

网友K:
修的帅,楼主,你显示器那么放着悬啊,做维修的,磕磕碰碰各种线丝丝缕缕在所难免,要小小了

网友:
一百块修个台机主板  不错    证明这客户还是挺不错的    技术就是技术

网友L:
AMD的是时序内存以后直接是CPU吗?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有时间的话我也想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L:
AMD的是时序内存以后直接是CPU吗?

不是的,前面还要有个VDDA 2.5V电压正常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都是直接拆掉三极管了事。

这是你的维修方法,如果拆掉Q18三极管的话,VCORE EN#信号工作状态就会失控,可能会一直会保持高电平状态,影响主板正常上电时序运行。

网友:
好像现在修主板很多都是肓修的,不看电路图。

网友:
楼主在小地方有声有色生意兴隆搞的很好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县城可以修主板的地方很少的 恭喜你占得先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恩恩、台式机的电路还是比较不难、笔记本的就点吃不肖、呵呵

都差不多,只不过笔记本的电路内容部分比较多,单元供电电路部分都是PWM芯片进行脉冲工作控制的多,这里排阻的7脚有5V 8脚0.71V,应该是这个排阻内部开路或阻值变大造成的,其本身在这里是起到VCC5 SB电压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另一家还做、当是他维修专业是简单问题才去修、要浪费他时间的他都不行去搞了。

刚开始创业,干劲是十足的,这点我深有体会,现在的难搞的,我也不想搞了,人懒了,技术也慢慢跟不上了。

网友M:
电路分析的很正确。不过为什么直接是472排阻出了问题,而不是下面的三极管出了问题?测了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路分析的很正确。不过为什么直接是472排阻出了问题,而不是下面的三极管出了问题?测了没有呢?

472排阻出现问题的话,一般本身7和8脚电压会不相同,这就是楼主在帖子中所测量的电压结果,正常情况下两端是相同的,如果是三极管本身故障,则这里Q18本身出现会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状态,既造成主板在待机状态下,CPU供电就会产生,反而在开机状态下,CPU供电就会关闭。

网友N:
好刁,我学的 都还给月饼了

网友O:
AMD的时序是这样的吗? 谁教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O:
AMD的时序是这样的吗? 谁教的呀

AMD上电时序先内存供电,VDDA2.5V, CPU供电,桥供电,最后产生总线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楼主没有怀疑电源有问题吗?

电源出现有问题的话,排阻7脚的VCC5 SB电压开机触发就不会产生。

网友I:
引用 网友M:
电路分析的很正确。不过为什么直接是472排阻出了问题,而不是下面的三极管出了问题?测了没有呢?

只要测量Q17的G极是否低电平、为低说明下面Q19双三极管就属于正常导通状态、Q17都为低了、说明都正常、才直接找排阻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电源出现有问题的话,排阻7脚的VCC5 SB电压开机触发就不会产生。

电压有问题、触发都不行了、兄弟

网友I:
引用 网友M:
电路分析的很正确。不过为什么直接是472排阻出了问题,而不是下面的三极管出了问题?测了没有呢?

写少个VDD2.5V、深夜发帖的、忘记了、不好意思

网友:
作的不错,思路清析,好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要测量Q17的G极是否低电平、为低说明下面Q19双三极管就属于正常导通状态、Q17都为低了、说明都正常、才 ...

Q17在这里其实是多余的设计,去掉也没关系,只是多个开关控制程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压有问题、触发都不行了、兄弟

说对了,电源有问题的话,5VSB和3.3VSB电压在主板待机时候就不会产生,这样就造成主板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的帅,楼主,你显示器那么放着悬啊,做维修的,磕磕碰碰各种线丝丝缕缕在所难免,要小小了

我显示器放在这、是方便照相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刁,我学的 都还给月饼了

师兄你都中极技术员了、你有的时间再回头看一次、也全部记得了、像我这种刚出来还要学很多东西、呵呵

网友P:
楼主是学主板的课吗?
   笔记本也有学吗??

                 单纯台式主板就能开店 ???

网友I:
引用 网友P:
楼主是学主板的课吗?
   笔记本也有学吗??

学了主板和显示器。1个半月

网友P:
引用 网友I:
学了主板和显示器。1个半月
才1个半月???     厉害~~~~~~
  遇到笔记本的问题怎么办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P:
才1个半月???     厉害~~~~~~
  遇到笔记本的问题怎么办呢,???

乡下没有笔记本、少一年没2-3台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乡下没有笔记本、少一年没2-3台

乡下眞好, 没有太多竞争力眞好~~~~~
    如果竞争大了, 就不得不把 笔记本 揽上身了 ....

网友:
V星也出排阻的问题啊。。。。。。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写少个VDD2.5V、深夜发帖的、忘记了、不好意思

这个也是AMD 类型CPU工作所需的内核电压之一。

网友:
县镇上上台板维修量还是有的,笔记本相对少点吧/

网友Q:
新手请教一下,,VCC5_SB从7脚到8脚后只有0.7V左右再到Q18的G极,这算高电平吗?难道这个0.7V是不足以完全让Q18导通,所以拉不低Q15吗?   是不是三极管和MOS管的区别就是这?望指导

neco -2 三极管和MOS管的最大区别就是一个为工作电.

网友:
引用 网友Q:
新手请教一下,,VCC5_SB从7脚到8脚后只有0.7V左右再到Q18的G极,这算高电平吗?难道这个0.7V是不足以完全 ...

所以拉不低Q15的B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新手请教一下,,VCC5_SB从7脚到8脚后只有0.7V左右再到Q18的G极,这算高电平吗?难道这个0.7V是不足以完全 ...

这里Q18 G级高电平应该指的是5V左右电压,0.7V左右在这里相当于是低电平状态,所以造成无法饱和导通Q18这个NPN类型场管拉低Q15 B级相连VCORE EN#信号电压。

网友Q:
引用 网友C:
这里Q18 G级高电平应该指的是5V左右电压,0.7V左右在这里相当于是低电平状态,所以造成无法饱和导通Q18这 ...

恩,,刚才去查了查,,,Q18的G极要有4.5V才能完全导通,,月饼老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恩,,刚才去查了查,,,Q18的G极要有4.5V才能完全导通,,月饼老师说的

嗯,一般MOS管高电平导通本身G级电压要大于S级输出4.5V左右才行,而三极管则是高于E级输出0.7V左右,你说的完全导通也可以理解成Q18 D级相连信号电压通过本身S级接地拉低的一个工作状态。

网友R:
说的好深奥啊!!Q15导通了???怎么就分析到排阻去了!!

neco -1 Q15导通工作这里与Q18有关联,你没有仔细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R:
说的好深奥啊!!Q15导通了???怎么就分析到排阻去了!!

Q15导通了、CPU管理芯片EN信号就为低、才跟图纸找到排阻、这个电路很简单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新手请教一下,,VCC5_SB从7脚到8脚后只有0.7V左右再到Q18的G极,这算高电平吗?难道这个0.7V是不足以完全 ...

三极管才0.7V可以导通、这里Q18是个场管啊、N沟道的场管、大于4.5V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I:
Q15导通了、CPU管理芯片EN信号就为低、才跟图纸找到排阻、这个电路很简单的了

嗯,这里Q15 B级 低电平状态也可以理解成小于E 级输出0.7V电压。

网友S:
很厉害,我也想去学学,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学费多少,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T: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静下心来的史大爷,就是不一样呃,能否秀下焊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T: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静下心来的史大爷,就是不一样呃,能否秀下焊功呢?

看上去可以正常显示器、那就是焊好了、哈哈、你这吊毛、没我欢乐少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很厉害,我也想去学学,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学费多少,在什么地方,谢谢

主板一个月、多少钱你去问讯维客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维修小白、一般喜欢一路查过去、自己有点维修经验、不喜欢上去就去看通病、呵呵、每个人维修方式不一 ...

你也发帖啦 恭喜你 不错很好 赞一个 明早给你加分 今个的分 次数用完了

网友:
我们那里  一个镇上有三家  都是换换换这样维修的     但照样赚钱     没办法

网友:
哎呀 你们在哪找到的图纸啊

网友:
小县城是个什么概念呢?

网友:
说得通俗易懂,好!!!

网友:
赞一下、看来老徐讲的都学进去了,哈哈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  自己太粗心了 一开始没有仔细看板子是1.0的  结果图纸下错了 下成4.0 的呢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一般很少坏吧,不过这100赚的值!

网友:
厉害呀!祝楼主生意兴隆

网友:
有图纸就是方便!不然又要跑线了!有些旧主板没图纸很烦的

网友U:
楼主其实可以将变值排阻的阻值测量一下,将测量的数值写在帖子里,这样大家就会明白电路故障的原因了,顺便说一下,主板电路中所使用的C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其G极电压不像普通三极管那样当B极电压在0.7V时处于放大状态,大于0.7V小于1V时处于饱和状态,CMOS管的工作状态只有开和关,没有放大这种状态。

网友V:
换下来的472排阻你测了  是阻值变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换下来的472排阻你测了  是阻值变大了吗?

排阻一般损坏表现只有内部阻值增大或开路引起,这里排阻另一端电压偏低是阻值增大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其实可以将变值排阻的阻值测量一下,将测量的数值写在帖子里,这样大家就会明白电路故障的原因了,顺便 ...

MOS管和三极管其两者共同点就是工作都是有放大状态,一般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应用与音频电路比较多。

网友:
三极管才0.7V可以导通、这里Q18是个场管啊、N沟道的场管、大于4.5V完全导通。

网友W:
楼主理论真强,学习多少时间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有事排阻的问题啊...

网友:
我们要感谢那些生产排阻的厂家

网友X:
又图可看Q15要截止、12V经过R107和R32分压得到1V电压给24脚EN开启、测量Q15的B极0.68V这肯定不正常了、Q15导通了、把12V拉低CPU管理芯片24脚才0V。
楼主是C级0.68  B级高电压  不?????

网友:
引用 网友X:
又图可看Q15要截止、12V经过R107和R32分压得到1V电压给24脚EN开启、测量Q15的B极0.68V这肯定不正常了、Q15 ...

B极0.68V、导通、拉低了CPU管理芯片24脚EN脚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理论真强,学习多少时间了

一个半月、只学主板课和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种故障,V星主板出现很多的

网友:
V星也会出排阻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又图可看Q15要截止、12V经过R107和R32分压得到1V电压给24脚EN开启、测量Q15的B极0.68V这肯定不正常了、Q15 ...

Q15B级在为高电平饱和导通的同时,这里12V经过R107和R32分压作用也会失效。

网友:
楼主学了多长时间?

网友:
三极管0.7V就可以导通、Q18是个场管、大于4.5V才可以完全导通。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Y:
Q15直接拿下来不装上去不是一样的可以解决问题吗   呵呵

网友Z:
是我的话应该就直接拆Q15

网友:
一般没EN信号都是三级管和上啦电阻排阻啊 坏了,,你这三极管MOS管的导通截止学得不错啊,就是维修要100,,我这边修你这样的板子,客户最多给30,还讨价还价。

网友:
楼主搞个精华贴不错,

网友:
有时间一定搞个远程培训

网友AA:
你修好后Q18(为N沟道MOS管)的G级电压是不是5V啊 ,S级的电压是多少呢,是不是不到0.5V啊 ,如果是的话,Q18导通S级进入Q15(NPN型三级管)的B级,B级的电压为多少呢,是不是0.1到0.5V啊 ,如果是0.1到0.5V,Q15就截止了,如果截止的话,Q15C级电压为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你的维修方法,如果拆掉Q18三极管的话,VCORE EN#信号工作状态就会失控,可能会一直会保持高电平状态 ...

保一个月就行了 ,再说没换的也只能这样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你修好后Q18(为N沟道MOS管)的G级电压是不是5V啊 ,S级的电压是多少呢,是不是不到0.5V啊 ,如果是的话,Q ...

修好后Q18本身G级电压应该是5V电压左右,S级的电压应该是0V左右,Q18本身导通的情况下,Q15 B级电压应该是0V左右,这里Q15本身截止的话,C级电压应该是12V经过R32和R107两个电阻分压的值,正常是1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Z:
是我的话应该就直接拆Q15

每个人维修方法不同而已,这里Q15 NPN型三极管本身击穿短路的话,也会造成B级为低电平状态时候拉低12V电压从而造成CPU管理芯片24脚电压为OV。

网友C:
引用 网友Y:
Q15直接拿下来不装上去不是一样的可以解决问题吗   呵呵

Q15直接拿下来不装上去的话,会造成CPU管理芯片24脚开启信号一直 保持高电平状态,造成主板关机不能关闭CPU供电。

网友:
恭喜楼主学业有成~~!

网友Y:
引用 网友C:
Q15直接拿下来不装上去的话,会造成CPU管理芯片24脚开启信号一直 保持高电平状态,造成主板关机不能关闭C ...

嗯  是这样的  但是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这个方法还是可行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Y:
嗯  是这样的  但是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这个方法还是可行的   呵呵

嗯,拆下Q15不装上去 的话,前面相连的Q18高电平正常导通工作也会失效。

网友:
楼主好样的。继续加油

网友(2022-05-17):
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