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的EDIDCLK 和EDIDDATA信号如果短线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14-12-29):
板号  DATWHMB18D0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开机白屏,有行道。

换屏幕也一样, 外接屏幕没有反应。

换了显卡, 换了HM65的桥还是一样。
  最后没办法把屏线拨开一根根测。
发现屏线  EDIDDATA这根线短线了。

这中屏线只能是订货了。

现在就想知道  EDIDCLK  和EDIDDATA信号如果短线会出现这种问题嘛

网友:
这两根线应该不能短啊
把屏线割开看看。

网友A:
一般来说,这线断了一根,显卡读不到屏,读不到屏不会发出屏供电的EN和背光的EN,就是完全没显示,但本人也见过有极少数的机器没用这对信号~

网友:
呵呵……先看接口在干零件吧!

网友:
楼主说的屏线是断线,还是短路呀?如果断线不应该外接不亮.

网友:
什么是短线不解

网友:
现在有很多新机子是外接不亮的!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不知道你说的是短路还是断线

网友:
外接不亮有可能是需要切换,EDID是用来读屏信息的。你这错别字是有点多。

网友:
读取屏内码片信息,没有此信号屏不亮

网友:
不同的机器不同的故障,有些分辨率不正常,有些黑屏,有些干脆不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这线断了一根,显卡读不到屏,读不到屏不会发出屏供电的EN和背光的EN,就是完全没显示,但本人也 ...

哥们高手啊,请问一下有3,3V的电压是不是说明主板屏接口和屏上面的屏线接口是相通的。

网友:
反正这两根线断了肯定是不行的啊,

网友:
屏线拔了量阻值

网友:
内接不显。或内接显器为左普屏。右边有很宽的黑色区。第一种比较常见

网友:
楼主为什么连桥都动呢,不怕麻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高手啊,请问一下有3,3V的电压是不是说明主板屏接口和屏上面的屏线接口是相通的。

你说的3V是在主板接口处量的?还是在屏线拉屏这头,这个用示波器抓波一下子就看出的~

网友:
短线确实不好理解。这2条线不能短路也不能断路的。

网友:
机子会认不到屏

网友:
错字是多,影响理解

网友:
如果短路会怎样,短线又会怎么样,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3V是在主板接口处量的?还是在屏线拉屏这头,这个用示波器抓波一下子就看出的~

当然是屏上面的接口了。